请问:隔离DC-DC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楼主(2015-09-04):
以前没有用过,这次用了0505S这种隔离DC-DC,

说明书说不能空载,我就在输出的地方并了个电阻,阻值120欧,已经大于其额定功率的10%,

结果输出电压还是虚高,大概5.2V样子

换了几个都是这样,

请问:这种隔离DC-DC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今升阳    你用的因该是 隔离不稳压型号的,    也有隔离稳压的

网友:
正常,非稳压的都是这样子,为了保证满载时候输出电压满足要求,轻载的时候电压都会飘高一点

网友:
手册上会有负载-输出电压曲线,认真看看。

网友:
几乎所有厂家的非稳压输出模块都这样,电压敏感的要么换稳压电源,要么调假负载调到一个合适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