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隔离DC-DC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楼主(2015-09-04):
以前没有用过,这次用了0505S这种隔离DC-DC,

说明书说不能空载,我就在输出的地方并了个电阻,阻值120欧,已经大于其额定功率的10%,

结果输出电压还是虚高,大概5.2V样子

换了几个都是这样,

请问:这种隔离DC-DC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隔离非稳压的,里面主要部件是那个隔离变压器磁环,输出就二极管电容,没有稳压措施的。

网友B:
要求高要接LDO的

网友:
5.2 正常的,在正负 5%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高要接LDO的

你是说在DC-DC后面再接LDO?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样,我的标准是短路0.5秒以内,不损坏就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隔离非稳压的,里面主要部件是那个隔离变压器磁环,输出就二极管电容,没有稳压措施的。 ...

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C:
你可以买带稳压的那种。

网友:
没办法。这种模块好多是开环的:振荡器,驱动级,隔离变压器,二极管整流,就玩事儿了。

所以要有负载,外边必须用户限流,必需不能短路,否则就出乱子。。。

Maxim和TI有类似的芯片,买个专门的小变压器组合起来就差不多是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买带稳压的那种。

求推荐

网友:
WRHxxxxH-xW系列

网友:
输入是对少?

网友D:
输出直接加sot23封装的LDO就好了,简单可靠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直接加sot23封装的LDO就好了,简单可靠还便宜

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