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格西科技的串口协议调试工具

楼主(2015-09-04):
格西科技官方的串口工具介绍,目前我见过最好的串口协议调试软件,但是和正常的软件使用方式有些区别,发送文件不支持选择传送协议。

当然了,我觉得定价99,有些小贵,20-30可能我会买,但是如果这个定价在您的承受范围内,希望您可以支持正版,这个是他家的店铺https://shop111340818.taobao.com/(如果不允许放淘宝链接,还请莫大帮忙屏蔽或修改)
文件破解后,在自己的电脑上和同事电脑上以及虚拟机上测试通过,win7  x64 SP1、win8 x64 sp1、win10 x64 这三个系统,我这运行无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串口调试助手确实很好用,支持手动输入波特率,还能自动保存数据,很方便。

网友:
mark一个, 好用的串口调试工具,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下载中,好像和串口猎人有点像,不知谁好用些

网友A:
谢谢分享  测试后发现接收不了中文 接收的中文显示乱码
[2015-09-04 10:17:25.153 R]
ң�ؿ���
[2015-09-04 10:17:25.260 R]
ң�ؿ���
[2015-09-04 10:17:25.371 R]
ң������
[2015-09-04 10:17:25.483 R]
ң�ؿ���
[2015-09-04 10:17:25.594 R]
ң�ؿ���
[2015-09-04 10:17:25.700 R]
ң������
[2015-09-04 10:17:25.809 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测试后发现接收不了中文 接收的中文显示乱码
[2015-09-04 10:17:25.153 R]
ң�ؿ���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串口助手mark
界面看起来很整洁

网友:
  这个软件多次被人推荐过,听说还不错。

网友B:
99元这个价格,相对於这个软件的功能来说,已经很低了,如果我需要这个工具,我会支持他正版价格。(虽然我自己在用我自己写的开源串口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   看下怎么样

网友:
希望他家淘宝店销量能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元这个价格,相对於这个软件的功能来说,已经很低了,如果我需要这个工具,我会支持他正版价格。(虽然我 ...

比其他的好很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少了很多,我主要做自动化调试,所以协议方面……
对于调协议的,99确实值得买下

网友:
好东东,感谢分享

网友:
修改编码格式后汉字显示正常  不错 挺好的软件!

网友C:
未注册版本有哪些限制?

网友:
兄台你破解了什么限制?

网友:
以前装过删了,对我无用!

网友:
启动速度太慢

网友:
看中他的自定义协议;;

网友D:
按这个价格,串口猎人要卖多少呢

网友:
这个软件思路比较实用,适合做一些规约协议调试,厂家能把一些规约直接集成进去,省的用户进行再费时间就好了。

楼主:
加了延时,懒得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注册版本有哪些限制?

不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这个价格,串口猎人要卖多少呢

对于协议调试来说,没有这个好用,写的也比较乱,不如这个清晰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下载运行后,开始可以正常使用,大概十几分钟后软件提示未授权,运行受限。如下图所示:

网友:
可以监控串口数据吗?

网友E:
下午那会忘记说了,直接激励没有问题,我是在测试他自带的modbus-serial协议时发现只能使用十几分钟的,如下如所示:

网友:
我的怎么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午那会忘记说了,直接激励没有问题,我是在测试他自带的modbus-serial协议时发现只能使用十几分钟的,如 ...

我回头再看下!我这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下载运行后,开始可以正常使用,大概十几分钟后软件提示未授权,运行受限。如下图所示:

我再看下,是不是有的地方没有破解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午那会忘记说了,直接激励没有问题,我是在测试他自带的modbus-serial协议时发现只能使用十几分钟的,如 ...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他做了14分钟的限制。现在正在找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午那会忘记说了,直接激励没有问题,我是在测试他自带的modbus-serial协议时发现只能使用十几分钟的,如 ...

但是我刚刚发现冒号全是乱码了,这个问题我在看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刚刚发现冒号全是乱码了,这个问题我在看下,是哪的问题!

你新传上来的我试了一下,第一次还是十几分钟就自动停止了,但这次再次点击激励的时候没有提示未授权,重新开始以后已经运行1小时没有发现断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新传上来的我试了一下,第一次还是十几分钟就自动停止了,但这次再次点击激励的时候没有提示未授权,重 ...

设置了两个限制,还有一个是1小时的限制,会自动停止,但没有提示。不知道注册版本是否也有这个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新传上来的我试了一下,第一次还是十几分钟就自动停止了,但这次再次点击激励的时候没有提示未授权,重 ...

我白天不怎么用,如果你要有时间,帮我测试下运行两个小时,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先试用下. 有帮助的话,就去买正版

网友:
不错,以后可能会用到,串口协议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白天不怎么用,如果你要有时间,帮我测试下运行两个小时,是否会出现问题。 ...

昨天测试到1小时28分钟自动停止了

网友:
瞄了一下,UI界面真的是大善,真是极好的,要学习借鉴!
但功能嘛,见仁见智,不太符合我的需求;

网友:
界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功能也丰富,不过一直用免费,感觉功能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测试到1小时28分钟自动停止了

今天晚上回去,我再搞下!

网友:
软件做得相当好。现在用的是modbus poll,那个功能码部分的注释一直是半截的,得用手动拉开。这个软件界面的UI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回去,我再搞下!

请教下你用的是什么脱壳和反混淆的?

网友:
mark一下,留着以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你用的是什么脱壳和反混淆的?

ILDASM!!!!!!!!!!!!!!!!!!!!!!!!!!!!!

网友:
引用 楼主:
ILDASM!!!!!!!!!!!!!!!!!!!!!!!!!!!!!

ildasm可以脱壳吗?我用de4dot脱壳后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测试到1小时28分钟自动停止了

请您再次帮忙测试下,我这基本使用无问题。昨晚跑了8个小时

网友:
好人。给你点赞。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

网友:
试用一下,有机会一定用正版

网友:
厉害,果然能用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F:
启动速度太蛋疼了,要去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速度太蛋疼了,要去掉就好!

正在尝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您再次帮忙测试下,我这基本使用无问题。昨晚跑了8个小时

我昨天晚上开始测试,今天早上发现有问题,时间显示已测试10多小时,软件开始不按照设定时间间隔发送询问帧,变成大概5s发送一次,而且这时数据变得有误,通信出错率很高,停止激励后重新开始(未重启软件),4小时后现象重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晚上开始测试,今天早上发现有问题,时间显示已测试10多小时,软件开始不按照设定时间间隔发送询问 ...

这个可能不是破解的问题,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晚上开始测试,今天早上发现有问题,时间显示已测试10多小时,软件开始不按照设定时间间隔发送询问 ...

我再看下吧!可能我这需求较少!

网友G:
这个软件只做了混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软件只做了混淆处理。。。。

混淆处理已经比较麻烦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下载测试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还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淆处理已经比较麻烦了

用起来顺手就OK!

网友:
启动速度确实慢,不注意还以为没运行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晚上开始测试,今天早上发现有问题,时间显示已测试10多小时,软件开始不按照设定时间间隔发送询问 ...

我尽力了,但是没有找到你说的问题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如果对您使用有影响,那请您购买正版软件吧!如果您真的用的到,99应该还算可以!

网友H:
试了怎么xp不能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串口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MARK, 顺便加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了怎么xp不能用?

是的,用不了

网友(2015-11-16):
LZ真乃神人~

网友:
我觉得启动太慢了,卸了

网友:
刚刚看到楼主的帖子,正在研究这个软件,直接激励模式,可以发送了,请问如何读取下位机执行接收的命令后的返回值?有用过这个软件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
mark一下,等大家完善好了再来看看

网友(2016-01-03):
1.7版本的终于搞定了,之前在14分钟会停止发送上卡住了,今天成功搞定

网友:
我用过格西的另外一个协议解析软件,很强大,99元确实不贵,很划算了

网友I:
楼上的,要不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要不分享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979-1-1.html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2016-12-14):
很好用,用来解析一些简单的数据包,只要引导祯就够了

网友:
自己用QT写,可以自定义协议按钮,很方便

网友(2018-07-10):
感谢楼主分享,东西不错。平常工具都有,这个相当于一个大集合

楼主(2021-12-25):
目前已更新到3.0,基本功能免费使用 http://www.geshe.com/zh-cn/products/ggeni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元这个价格,相对於这个软件的功能来说,已经很低了,如果我需要这个工具,我会支持他正版价格。(虽然我 ...

有开源地址没,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