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卡坏了几个通道能修么

楼主(2015-09-04):
串口卡是axoon公司的二手的,驱动装起来有三个出现感叹号

网友A:
不了解,LZ是怎么把左侧的输出座子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LZ是怎么把左侧的输出座子拆掉的?

是啊拆了,找找接线头,不然不知道怎么接的,你知道这接口定义么,就是3243这个出来怎么接,一般我们用三个线就够了嘛

网友:
焊接厂有办法拆,上炉子或是其它什么办法 ,我之前一个座子,也是找焊接厂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拆了,找找接线头,不然不知道怎么接的,你知道这接口定义么,就是3243这个出来怎么接,一般我们用三 ...

不知道啊,就是好奇是怎么拆下的,我一般是用个大风筒吹热了拆。

网友:
用真空吸锡器

网友:
换芯片试试呗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修好的,看看是什么原因坏的

网友:
3243应该是驱动芯片。这个软件都不能正确识别,和3243有关系?

网友:
3243直接烙铁堆锡就拿下来了

网友B:
不是怀吧!是串口号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怀吧!是串口号重复了!

串口号没有重复,可能端口和中断冲突了

网友:
顶一下1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怀吧!是串口号重复了!

没有重复啊,不是都按顺序

网友:
奇怪主芯片,是怎么对驱动芯片自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