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魅蓝2当主力机,怎么样?599元如何买到?

楼主(2015-09-04):
不玩游戏,希望机器稳定,快速,不要有小毛病,电池续航好。
不知道魅蓝2是否合适?

网友:
你的WP8好像也没多久吧?

网友:
599, 骚年,你还年轻啊

网友A:
  刚买了锤子科技的坚果手机,感觉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锤子科技的坚果手机,感觉还不错。

我也买了,在路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在路上

  嗯,想不到遇到也买这个手机的人。
  感觉这个手机如果不玩游戏的话,当主力机没问题的。本来是买来到备用机使用的,用了的段时间发现有到主力机的潜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想不到遇到也买这个手机的人。
  感觉这个手机如果不玩游戏的话,当主力机没问题的。本来是买来到 ...

我就是想玩下他的OS,看看怎么样,平时玩手机感觉还是有很多不方便

网友:
有空用一下同事的锤子手机,我感觉老罗的东西也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楼主买坚果。

小米与魅族的质量都不靠谱。

推荐坚果手机。粗粮NOTE2屏幕,摄像头,电池都和宣传的不一样,是有些不靠谱。用粉丝调侃老罗的话说:雷布斯,你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楼主买坚果。

小米与魅族的质量都不靠谱。

看了jd上用户对魅蓝note2的评价,我决定不买这手机了。
评价有几大问题,
Wi-Fi不稳定
发热,电池续航差
屏幕。
易花屏
打电话有噪音
装配工艺差

小米我是不会用的,乐视手机在京东评价也非常差。
国内的企业呀,除了吹nb,就不能踏踏实实做点事情吗?

现在我看重一款华硕飞马x002手机,配置跟魅蓝2近似。
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
双十一买的红米599,已经换了一块主板了,这两天又充不进去电了,还得跑一趟售后

网友:
魅蓝note不错,note2减配了。

网友:
魅蓝note的拍照弱光就是一个渣

网友:
599还不如买个二手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jd上用户对魅蓝note2的评价,我决定不买这手机了。
评价有几大问题,
Wi-Fi不稳定

关键是国内的人怎么就是不明白599的手机怎么也做不出5999的质量?

网友E:
买了个红米2A最便宜那款,计划着拿回去给老爸用,看中它有个极简模式,图标比较大,老人机首选啊!
我用了几天,除了屏幕颜色不怎么好,摄像头效果比较渣,反应有点慢之外,暂时还没出大问题,稳定性还有待考验

网友:
还不如买二手MX2,关闭了所有应用更新,整个系统非常清爽,用了两年没有一点问题,除了一些安卓子带BUG,需要定期清理DCIM文件夹。
我也是不怎么玩游戏的,偶尔玩点小游戏,十分不卡。虚拟home键还是很不错的设计谁用谁知道。
还有一点就是拆卸非常方便,碎个屏都可以自己换。
MX2毕竟是当年2299的手机,也是一代经典了。
然而不是很推荐买二手,不知道会有什么暗病。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jd上用户对魅蓝note2的评价,我决定不买这手机了。
评价有几大问题,
Wi-Fi不稳定

599还不够吃顿饭。你买来试试,不行就扔了。我手上note 和note2都有,用了大半年了,不管做工,还是使用体验,绝对可以。这两货做工绝对完爆三星除旗舰机型。 我从ip3GS开始,一直用到5,一直都是在用苹果,这货绝对值得买。看评论,或者听别人意见,不去实战,你什么都干不成。楼上评论魅族的,摸着良心说,你们用过没?完全在YY。

--
这两货最大的缺点,就是相机快门与对焦速度慢,外放声音小。外壳的做工,与ip5C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599还不够吃顿饭。你买来试试,不行就扔了。我手上note 和note2都有,用了大半年了,不管做工,还是使用 ...

600块对你们年轻人不叫钱,但是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
你说先用用看再评论,话是这么说,我同意,但是用的不爽又不能退钱,风险太大了。

网友:
599~699 华为 荣耀4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国内的人怎么就是不明白599的手机怎么也做不出5999的质量?

追求性价比是国内人共同的愿望,这点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用的wp8手机,价格不贵,一直比较稳定,没什么小毛病,电池续航也不错。
我要换机主要是因为它不支持现在流行的扫码支付也不支持专车等手机付款功能。
手机支付能打折省钱,我看着眼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追求性价比是国内人共同的愿望,这点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用的wp8手机,价格不贵,一直比较稳定,没什么小 ...

其实吧,你599买个安卓手机不装那些乱七八糟的扫码支付专车软件什么的也比较稳定,不发热,电池续航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吧,你599买个安卓手机不装那些乱七八糟的扫码支付专车软件什么的也比较稳定,不发热,电池续航也不 ...

那我是买呀还是不买呀

网友:
安卓问题多数就是安装的软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买呀还是不买呀

你买5K的三星也是这尿性,发热什么的,试过S6那电量也是刷刷的往下掉。

网友:
上个月买的魅蓝note2,wifi方面感觉后面升级了一次固件没什么问题了,之前是wifi开一段时间后要重新开关一次wifi,不然没网速;发热方面感觉还好啊,续航至少比之前的MX3好,玩游戏看视频基本上一上午50%
小bug还是有的,奇怪是一直没修复

网友:
都是可选的太多,楼主都挑晕了!

网友:
坚果真的好?我也想买个主力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用的三星都不发热的?

现在我用的note3, gps导航+充电都不发热。

NOTE3确实没怎么发热,但是也要看使用的人的,普通用户不懂,使用安卓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往往双清就能解决,有的甚至用一二月又会出现发热,卡机等等问题。

网友:
一直也在纠结,我是有联通移动各有一张卡的,带2个手机实在麻烦,所以想试下红note2双网通高配版,不知道这货双4G切换稳定性如何,反正媳妇的大神F2双4G切换就不稳定

网友G:
支持楼主买个魅蓝2 用后来个测评我也做关注这款手机,楼主来当小白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买个魅蓝2 用后来个测评我也做关注这款手机,楼主来当小白鼠吧{:t ...

那就搞个重酬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用的三星都不发热的?

现在我用的note3, gps导航+充电都不发热。

你不玩遊戲。跑個大點的遊戲,4核、GPU全開15分鐘可以煎蛋了。光是導航的確不熱

网友:
魅蓝2 还好呀。掉水里捞了出来。晒晒,就麦克风坏了。也不用去售后了,买个配件自己换就行了。其他没什么问题,续航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不玩遊戲。跑個大點的遊戲,4核、GPU全開15分鐘可以煎蛋了。光是導航的確不熱 ...

的确,最热的是夏天在手机充电的时候玩游戏,我儿子就这样把三星note2搞死了,我的荣耀6充电时候玩游戏也吃不消,上次热得发呆了,重启了两次才好,据说充电时候玩游戏手机可能会爆炸的,以后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魅蓝note2已经用了三个多月,799/16G,说下缺点:音乐一般般。玩游戏会发热。系统没有华为的流畅,但影响不大。其他的在千元机中都是佼佼者,最称赞的是外观,千元里面本人最喜欢。

网友:
魅族手机在国产中,中规中矩,不算极致,但绝对也不算差。

网友:
用了魅蓝note2几个月了,玩游戏上网会有点热,其它都还可以,中间那个按键挺好用的

网友:
魅蓝2  用了快半年了吧,,,也没啥问题啊。。。防止就一部电话的用途,可以上上网、拍拍照罢了

网友:
魅蓝note2,在用,还不错,刚开始移动通话有时有噪音,联通一直好着,wifi也还可以,视频没啥压力,由于两张卡,现在有个mx4pro16g打算出售,需要的可以联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3000元不靠谱,899元就靠谱了。

其实,所有的国产机都不靠谱。要靠谱,买三星的S或note系列的旗舰机吧。 ...

iphone大家用的怎么样,容易发热吗,容易死机吗。有点想买6s啊

网友:
799的魅蓝2,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发热

网友J:
我 前一个月搞了个华为麦芒b199(主要我是移动的深圳通大卡和电信卡,只有这个机支持移动大卡),用着还算可以,谁知去海边露营,一个大浪打过来,帐篷湿了,手机也玩玩,赶快拆出手机电池,吹干了给京东拿过去,京东昨天告诉我:手机进水标有液体痕迹,不在保修范围内,如果要修需要送厂家换主板,华为报价:701 ,我晕看了下新机价格,才699 ,你抢钱也不能这么抢啊!

网友:
国产手机哪家强,华为强盗里的霸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iphone大家用的怎么样,容易发热吗,容易死机吗。有点想买6s啊

要说稳定,毛病少,用的住的手机,恐怕也就iphon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 前一个月搞了个华为麦芒b199(主要我是移动的深圳通大卡和电信卡,只有这个机支持移动大卡),用着还算 ...

国产坑啊。不讲理

网友:
22楼推荐MX2,我用了快2年说下一些问题。
1.外壳有了银色边容易碰掉漆,得买手机壳,而且手机侧边尖,不加外壳躺床上看手机,手机放手掌久会压伤手掌。客观上这个壳子保护了几次我手机从1米高掉地上。
2.使用久以后触屏偶尔反应很慢。
3.移动3G板在三线城市很不稳定。我使用2G卡,自动切3G网络后部分地区无法流量上网。
4.出现过2次蓝屏死机状况。强悍的是长按电源键1分钟能复位重启,不用去维修。
5.使用久后麦克风拾音距离很近,打电话得很注意姿势。
6.手机闪光灯当手电用忘记关,10多分钟后把外面一层塑料溶掉了。

网友:
799你也很难抢到。都在搞饥饿营销。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红米2A最便宜那款,计划着拿回去给老爸用,看中它有个极简模式,图标比较大,老人机首选啊!
我用了 ...

我也是看中它的极简模式,于去年双11给家里老人买了一部,目前正常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看中它的极简模式,于去年双11给家里老人买了一部,目前正常服役

到手就装一个QQ,一个凯立德导航,其它能删的全部删除。试用了几天,QQ里面打开动态有点卡,屏幕颜色不是很正确,摄像头比较差。我一直是用水果机,对比起来确实差挺远的,考虑到价格就啥都不说了,只要不容易坏就已经值了

楼主:
华为 荣耀 4A (SCL-TL00H) 2GB内存版也卖599元,

5寸机 比魅兰2还薄,CPU稍微落后一点。

看来千元机都有向500元这个价位靠拢的趋势了。也许年底的500元机就是现在千元机的配置了。

楼主:
发现乐檬k3增强版2g+8g,5寸,高通CPU。也卖599元,不用抢购。
好像比魅蓝2性价比还高。

网友:
今天678买了一个

网友L:
简单的经验,只要不买MTK的CPU的手机,再怎么都不会有大问题。
手里两MTK的CPU手机,生不如死,一个就是红米。而两核的三星至少稳定手感好不卡,四核的红米电信版也不卡(高通),但红米系列质量确实差,我两红米一电信一移动,一年左右均出现问题,如听筒破音,电信版来了到手BT就有问题经常断线。移动的那个经常死机发热及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简单的经验,只要不买MTK的CPU的手机,再怎么都不会有大问题。
手里两MTK的CPU手机,生不如死,一个就是红 ...

先赞一下你的签名。

mtk的CPU如果不稳定的话,我就不考虑魅蓝2了。

乐檬 增强版应该更有优势。

网友:
我用iphone 5s和一加一代,用着还顺手,不玩大型游戏,一年多了基本没有重启过,都是一天一充。玩游戏看视频的话ipad mini就挺热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 前一个月搞了个华为麦芒b199(主要我是移动的深圳通大卡和电信卡,只有这个机支持移动大卡),用着还算 ...

华为B199不错
我一直有用
最近屏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华为B199不错
我一直有用
最近屏跌坏了

你屏坏了,我主板坏了,可以凑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jd上用户对魅蓝note2的评价,我决定不买这手机了。
评价有几大问题,
Wi-Fi不稳定

上个月退掉了魅蓝note2
电话噪音严重,无法忍受。
硬件设计缺陷。
失望至极

网友N:
看来买手机真是件拼人品的事,我三年前买的小米2,磕磕碰碰用到现在也没坏,也不卡,可能只说明我走了运了,不能说明这款手机好。周围有些红米,出问题的就多些,三星机最多,2000元以下的故障率最高,还各种卡,旗舰机就很好,没有出问题的。不过这些样本不足,不足以说明问题。miui确实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买手机真是件拼人品的事,我三年前买的小米2,磕磕碰碰用到现在也没坏,也不卡,可能只说明我走了运了 ...

小米2质量是可以的,现在还有很多人用,不过现在红米已经退朝了

网友:
599 很难买的吧

网友:
买过MX4 垃圾的要命,wifi连不上,再也不买魅族的手机了,枉我经常推荐朋友买魅族的,淘宝买了个个二手的LG G3除了肛裂外,非常好用

网友:
记住,便宜没好货,好货布便宜

网友O:
说说今天维修魅族手机的经理,mx4pro,左边边框点胶(密封条)脱落,授权服务店,爽快,换屏,可是换完,左边上边密封条还是有点瑕疵,遂换第二个屏,出来惨不忍睹啊,中框五六处瑕疵,交涉,又拿一个屏出来,还是有两处瑕疵,类似沙眼的。再要求换,不换,联系厂家电话,沟通一番,拿了个无瑕疵的屏幕出来,现在正换着。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说说今天维修魅族手机的经理,mx4pro,左边边框点胶(密封条)脱落,授权服务店,爽快,换屏,可是换完,左 ...

那不合格的零件做维修用,高明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合格的零件做维修用,高明呀

两个方面吧,mx4pro现在貌似停产,备货方面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另外就是授权店,萝卜快了不洗泥,一下扩展的很快,管理和把控不到位,总体来说,还是进步的,以前有问题都是返厂处理,耗时耗力。西安现在有两家授权维修店,还是方便。

网友:
我看还是功能机靠谱。我就打算买搞个功能机来就打打电话,偶尔发发信息,娱乐就去买平板。

网友:
两年前ip4 1900 买的管翻
到现在无任何故障
只是现在app 大都只支持ios7的系统
无奈 只能将ip4 做功能机
打算买个mate7 做上网用

网友P:
“不玩游戏,希望机器稳定,快速,不要有小毛病,电池续航好”,599元,除了WP没得选。Nokia525,两年多了,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买手机真是件拼人品的事,我三年前买的小米2,磕磕碰碰用到现在也没坏,也不卡,可能只说明我走了运了 ...

三星的低端机都是找方案公司做的,自己只做旗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玩游戏,希望机器稳定,快速,不要有小毛病,电池续航好”,599元,除了WP没得选。Nokia525,两年多了 ...

这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