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冰箱冷藏不制冷是压缩机问题还是制冷剂泄漏?

楼主(2015-09-04):
请问下电冰箱冷藏不制冷是压缩机问题还是制冷剂泄漏?刚开始发现把电拔了,过段时间插上冰箱外面周围不热,当时怀疑是压缩机问题,后来插上电周围又热了,等了段时间还是冷藏不制冷,然后拆开后盖摸了下压缩机两根管,一跟温度低一根温度高有点烫,摸了下干燥器温温的,不是这个问题,后来再插上高压管温度不高,低压管温度不是很低,怀疑是压缩机或者制冷剂泄漏;请问下怎么叛断是哪个原因,压缩机坏了换冰箱,制冷剂泄漏加制冷剂凑合着用;

网友A:
制冷剂漏了。压缩机一般不会坏,通电你能听到压缩机工作声,一般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剂漏了。压缩机一般不会坏,通电你能听到压缩机工作声,一般就是好的。 ...

压缩机是在转,这个我确认,会不会压缩机阀门泄露,让压缩比减小;因为发现不制冷后断电再上电冰箱外面有一次发热很大,跟买来时一样,可能这次阀门正好契合,不泄露,压缩比上来了,后面断电再启动就冰箱外面一直不发热,还有一个原因冰箱一直制冷很好,就突然一下不制冷了,泄露没这么快吧?

网友B:
冷冻行不行?冷冻不行,肯定是制冷剂漏了。冷冻可以,就可能是化霜出问题

网友C:
一点都不冷吗?是不是温控没调好或者不小心碰了那个温度补偿开关?
========
还有,打开门手动按一下门边那个开关,看看照明灯会不会灭。

网友D:
冰箱漏了就要换管的,现在冰箱没有铜管的了几年必坏都是铁的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冰箱漏了就要换管的,现在冰箱没有铜管的了几年必坏都是铁的管

鐵管反而不容易壞,操蛋的是鋁管。

网友F:
冰箱不好修。超过八年建议扔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鐵管反而不容易壞,操蛋的是鋁管。

铁管容易生锈好不,一年半载就漏了

网友G:
你这个应该是制冷剂慢漏跑掉了,让修冰箱的找找漏点,基本上在外面的管接头的地方还有的救,在发泡剂里面的就报废了
现在冰箱基本上都是铝管和铁管,但部分接头的地方要焊接用的是铜管,特别是铝管和铜管接头的地方容易发生电化学反应腐蚀就报废了,所以冰箱不能在太潮湿的地方用,也不能长时间不通电放那边不用,很容易烂掉泄漏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冷藏的温度传感器坏了,我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冻行不行?冷冻不行,肯定是制冷剂漏了。冷冻可以,就可能是化霜出问题 ...

冷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都不冷吗?是不是温控没调好或者不小心碰了那个温度补偿开关?
========
还有,打开门手动按一下门边那 ...

温控我拆了用万用表量了是通的;就算坏了也应该制冷,现在冷冻可以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冰箱不好修。超过八年建议扔掉。

08年买的质量很好,压缩机运行时要耳朵贴上去才听得到;全铜管可以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应该是制冷剂慢漏跑掉了,让修冰箱的找找漏点,基本上在外面的管接头的地方还有的救,在发泡剂里面的 ...

这个故障最高,我也怀疑这个,如果泄露了我后面一次给冰箱上电,冰箱外面周围发热比较大,感觉有制冷剂;后面开机无论怎么开机冰箱周围都没温度了;当然也有可能是那次泄露了一部分,后面开机制冷剂少怎么也压缩不起来,就没温度了,问题是我怎么判断这两种情况?

网友H:
这个可以查下压缩机的功率,用钳表测压缩机的工作电流,没制冷剂了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查下压缩机的功率,用钳表测压缩机的工作电流,没制冷剂了电流小 ...

压缩机的阀门密封不好也是电流小啊!

网友:
注意观察现在的压缩机启动和停止的时间,如果频率比以前高,可以先调节温控再确认具体情况,机械温控的,取出温控器,里面有三个位置可以调,调其中一个稍微转动90°,忘了是哪个了,网上找找吧,然后压缩机启动停止频率大致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如果此时感觉还不够冷,那就是漏了。

网友:
我家买的旧的几年了制冷还是很好,转到接近1还是很冷。。。

网友I:
我奇怪一个问题,为何空调不制冷,更多的是室外机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了,压缩机无法启动。
而电冰箱不制冷,由于启动电容导致不制冷的很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奇怪一个问题,为何空调不制冷,更多的是室外机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了,压缩机无法启动。
而电冰箱不制冷 ...

因为电冰箱功率小,

网友J:
冰箱是不是带分区温控的,如果有带电脑板的,有可能是继电器控制电路或者电磁阀坏了。
以前修过一个三温区独立可调的冰箱,最上面的冷藏不制冷,后来发现是控制板上面控制电子阀的继电器坏掉了,更换后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电冰箱功率小,

好像是这个原因,不过根本原因好像是功率小,不用电容裂相,而用电阻裂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冰箱是不是带分区温控的,如果有带电脑板的,有可能是继电器控制电路或者电磁阀坏了。
以前修过一个三温区 ...

直冷式的最简单的机械控制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直冷式的最简单的机械控制

如果是机械式的温控器,压缩机一直工作,冷藏还不制冷的情况,估计是漏了。因为毛细管出来的蒸发器管路线在冷冻室,蒸发器的末端在冷藏室,所以上霜先从冷冻室,然后到冷藏室。由于R12氟利昂不足,导致蒸发器末端不上霜,以后会慢慢的漏到冷冻室都不上霜的。多半是冷凝器的铁管锈蚀漏的,如果真是冷凝器的问题,可以采用背部外挂冷凝器的方式维修,一般维修费100-15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冷式的最简单的机械控制

如果你的冰箱冷藏部分是风冷式的,就需要检查化霜电路,化霜定时器或者化霜的温度保险、化霜加热管出问题都会导致冷藏室不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机械式的温控器,压缩机一直工作,冷藏还不制冷的情况,估计是漏了。因为毛细管出来的蒸发器管路线 ...

如果压缩机密封阀泄漏,压缩比不够现象也和制冷剂泄漏差不多吧,这个要怎么区别呢?

网友:
电冰箱如果冷冻可以冷藏不行,一般是制冷剂泄漏,如果冷冻和冷藏刚开始好运行一段时间后不好,关电一段时间后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冰堵,敲敲干燥器就可用一段时间的还有可能是脏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管容易生锈好不,一年半载就漏了

壓縮機就是鐵皮包的,你什麼時候看見漏?鐵管通常有油漆塗著,油漆不掉問題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压缩机密封阀泄漏,压缩比不够现象也和制冷剂泄漏差不多吧,这个要怎么区别呢? ...

压缩机的好坏只有断开高低管路才能测试到压力得知内部阀片的好坏,不过压缩机很少有阀片坏的,就算是坏一般也是完全坏。
有个不是很科学的方法,建议你试试,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关闭电冰箱的电源,耳朵紧贴在电冰箱侧面,看看是否有微小的漏气声。

网友:
冰箱里面老是有水出现又是咋回事。。小单门冰箱,只有一个类冷冻室,其余都是几度左右。。但是那个冷冻室底部老是结冰,然后似乎是那些冰融化了出来的水

网友B:
你的冰箱是不是风冷?是就可以确定是化霜这块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冰箱是不是风冷?是就可以确定是化霜这块出问题

直冷的

网友:
你确定冷冻温度是不是零下16以上,如果是压缩机和制冷剂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冷藏的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奇怪一个问题,为何空调不制冷,更多的是室外机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了,压缩机无法启动。
而电冰箱不制冷 ...

冰箱没有启动电容的,用的是PTC或电磁启动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冰箱没有启动电容的,用的是PTC或电磁启动器。

三个问题:
1、PTC串联在启动绕组中?
2、电磁启动器什么原理
3、为什么空调不用这两种呢,能降低故障率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三个问题:
1、PTC串联在启动绕组中?
2、电磁启动器什么原理

1,对的PTC串联在启动绕组中,启动后电阻便大,相当于断开启动绕组。由于ptc有个冷却过程,所以说明书上特别注明要停机5分钟后再启动。
2,电磁启动器是个继电器,线圈串在主绕组中,触点接启动绕组。通电时电机不转,电流极大,启动器吸合,启动绕组接通,压缩机运转,电流变小,启动器断开。
3,空调压缩器的电容还要参与运转过程,不能断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K:
1,对的PTC串联在启动绕组中,启动后电阻便大,相当于断开启动绕组。由于ptc有个冷却过程,所以说明书上 ...

我知道空调的电容还需要在运行中使用,我的问题是空调为何不设计成ptc或者电磁启动器的方式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知道空调的电容还需要在运行中使用,我的问题是空调为何不设计成ptc或者电磁启动器的方式呢? ...

反正又不断开的,要启动器干嘛?启动器是为了要在正常运行时脱开启动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反正又不断开的,要启动器干嘛?启动器是为了要在正常运行时脱开启动电容。 ...

您回答的都很对,但都有些答非所问。
我换个问法:既然可以不断开电容运行,那为何不把所有单相电机都做成电容运行方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回答的都很对,但都有些答非所问。
我换个问法:既然可以不断开电容运行,那为何不把所有单相电机都做 ...

可能是成本和功耗的结合吧,另:请注意哦,冰箱是没有启动电容的,只有启动绕组。

网友(2015-11-12):
可能是毛细管堵了,有吱吱吱的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