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ttp请求方式上传数据,如果请求地址域名弄短点省流...

楼主(2015-09-04):
比如  请求地址是www.hhhhhhhh.comwww.h.com  省很多。
假如一天千次万次数据上传,这个流量是不是蛮可观的啊。

网友:
域名是不是要通过DNS转换成IP?

网友:
应该是省客户端的流量,客户端先要通过dns找出你的ip然后再和你通信

网友:
这都不是单片这边的事情了

网友:
省几个字节吧。。。

网友A:
http就不省流量。用UDP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就不省流量。用UDP更省。

不管tcp还是udp,域名转IP的过程不能省,这个过程流量应该一样

网友B:
直接固定ip呗。那个更省不少

网友:
UDP中,域名只在DNs解析获取Ip用到啊。获取Ip不需要每帧都发的吧

网友:
那就不该用HTTP协议,直接通信二进制传输就行,HTTP是基于ASCII码传输的,

网友C:
楼主不觉得这跟那个缩短Lua娈量名减少内存占用一样的么?

lua,python这类脚本语言,加载到ram里,变量命名越长占ram越多?

网友:
一天千次万次数据上传 , http的流量更客观

网友:
换成socket 直接通信,省流量更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固定ip呗。那个更省不少

嗯   我想第一次先通过dns获取ip,以后都用那个IP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觉得这跟那个缩短Lua娈量名减少内存占用一样的么?

lua,python这类脚本语言,加载到ram里,变量命名越 ...

哈哈  这个也是我问的 ,我比较会想奇葩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想第一次先通过dns获取ip,以后都用那个IP来连接

DNS本来就有缓存,如有必要,可以把缓存时间调得长一些。
但太长或改成永久,不利于服务器上面的更新。
而且整个数据量所占的比例很小。

想发财不要太抠,稳定增长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S本来就有缓存,如有必要,可以把缓存时间调得长一些。
但太长或改成永久,不利于服务器上面的更新。

也不能说抠,完全是为用户的流量着想,gprs上传。站在用户的立场上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说抠,完全是为用户的流量着想,gprs上传。站在用户的立场上来考虑

站在用户省流量立场上不应该用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