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C15F2K60S2上跑FatFs文件系统实验心得

楼主(2015-09-04):
在STC15F2K60S2上运行FatFs文件系统,SPI读写SD卡。用的是微型版Tiny-FatFs,在配置上也尽量减少资源消耗。
编译后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data=15.1 xdata=1248 code=23563

STC15F2K60S2是2K RAM,可见剩余的内存不多了(还不包括必要的缓冲区),免强能跑文件系统,但做不了其它
事情。本来想加入到音乐闹钟项目里面,看来只能直接用块操作SD卡了,或者要自己从代码上精简文件系统才行。

有空整理再放出完整的测试代码。

网友A:
论坛笑话之一——“有空整理再放出完整的测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笑话之一——“有空整理再放出完整的测试代码。”

不行啊?因为调试过程用了些自己的工具代码,要花点时间去除。

网友:
支持楼主  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
  这样的芯片跑文件系统还是比较吃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因为调试过程用了些自己的工具代码,要花点时间去除。

很好奇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代码(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除)?

楼主:
例程整理好了,放上来:

为什么主贴不能修改了?

说明一下,SD卡的连接在SPI驱动中有说明。调试需要用到串口,串口接法参考STC的说明,下图是串口输出信息。

执行完演示程序,会在SD卡的根目录生成一个 tst.txt 文件。

如遇什么问题在此跟贴即可,我会详细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代码(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除)?

唉,整理也花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暂时虽未用到,还是要谢谢

网友:
可以修改下,RAM用的少点。但是都些时间会增长,根据需求,折中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程整理好了,放上来:

/***********************************************************************
程序名称:STC单片机SPI驱动程序
程序版本:Little Rain Studio 2015-09-04
硬件连接:SCLK:P2.1  MISO:P2.2  MOSI:P2.3  SS:P2.4
***********************************************************************/
这个说明,我觉得放到头文件比较好。头文件是给人看的,而定义文件通常倾向于信息隐藏。

网友:
楼主,应该直接用 STC15W4K。。。。。ram消耗,就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程序名称:STC单片机SPI驱 ...

嗯,是的。:)

网友:
没在STC上用过文件系统,不过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2018-03-13):
引用 楼主:
例程整理好了,放上来:

挺好的,51虽然老了一点还是挺方便

网友(2018-06-23):
运行了一下,挺不错

网友(2019-05-23):
好的入门资料,不错!

网友(2020-10-18):
这个好,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先收藏,抽时间跑跑程序学习一下,现在STC8的内存达到了8K,应该可以充裕跑简单的FA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