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脑连接,哪个方法最快?

楼主(2015-09-04):
1.用USB盘可以交换文件,但速度不快,要玩有些对机游戏不行的。

2.通过局域网,是可以。没电了两笔记本就不行了。

3.wifi直连。没多少人用过吧。

4.两一根网线直连。简单,好用啊。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找根超五类以上网线,互相连接成千兆网

网友:
移动硬盘

网友A:
两台都是千兆网卡的话,交叉线直连能到1.0Gbps,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直连,好像做不到1000兆的。

网线+千兆hub,应该是最佳答案。

以前和用同学用两台千兆网卡的笔记本,网线直连,拷贝的速度可以达到50M/s,差不多硬盘的写入速度了,能不能到千兆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台都是千兆网卡的话,交叉线直连能到1.0Gbps,我试过

两台千兆网卡的笔记本,如果直连线直连的话,是不是只能100Mbps?

网友:
某宝搜索USB对拷线,有2.0和3.0的,2.0的十年前就有这样的产品卖。
有些线还支持Windows 对 MAC,具体的某宝都有简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台千兆网卡的笔记本,如果直连线直连的话,是不是只能100Mbps?

直连根本不能通!至少我的电脑上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根本不能通!至少我的电脑上是这样。

千兆网口才支持直通网线直连,百兆网口不支持,需要MDI/MDX,或者交叉网线。而且千兆直连可以跑到线速,大概110MBps,当然如果网卡的性能不好需要使用大包测试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数据量大的话  直接拆硬盘 然后 用光驱位硬盘架或者外置硬盘

网友:
6类千兆交叉网线,可以组千兆局域网共享
注意是交叉网线

网友:
现在电脑都有网卡的了吧,叫做网线的人做根交叉网线,这个成本最低,速度最快,一般能跑到网卡线速的。

网友:
网线直连用过,就是千兆网卡直连,速度大概60M/s

网友:
千兆网卡直连,速度80M/s(文件)

网友:
感觉两根网线直连很快,没用过更高级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连根本不能通!至少我的电脑上是这样。

那是你的网卡不支持自动切换吧。    这个确实也奇怪,多年前直连/交叉自动切换已经几乎是网卡标配,现在还是有些电脑的网卡不支持。

网友E:
qian兆网卡,直接连接,用飞秋传文件能达到70m每秒。这已经是硬盘的极限速度了。如果你的电脑不支持直接对插,说明电脑太垃,08年的联想台式都支持。      移动硬盘考?100元的usb3.0u盘,格式化成ntfs文件系统,写入速度能达到90m复制两遍 最快45m。    交换机连接?你家交换机是千兆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千兆的交换机最大数据吞吐量有没有千兆我也不知道。     wifi连接?这个基本算了吧,普通802.11n常见300m连接实际测试速度4m每秒,原因是无线路由器速太垃,你若想速度上去,用支持802.11.ac的企业级双频路由可以达到千兆,但是电脑不一定支持啊,速度也不一定到千兆啊。  最省钱快速方法,千兆有线网卡加ssd 。ssd太贵?买那个usb3.0的u盘插两边也可以啊,千兆的速度极限值在100m左右嘛。还有网线的事情,不用买那超56799类网线,一点用没有,当时70m的速度就是用的那种蓝色一体的5米网线,大概7,8快钱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的网卡不支持自动切换吧。    这个确实也奇怪,多年前直连/交叉自动切换已经几乎是网卡标配,现在 ...

确实是我的电脑不支持自动切换。不过现在我很少这么干了,因为有个千兆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qian兆网卡,直接连接,用飞秋传文件能达到70m每秒。这已经是硬盘的极限速度了。如果你的电脑不支持直接对 ...

我有一台13年的笔记本也不支持直连线 这个似乎跟新旧没关系,跟网卡牌子有关,螃蟹的支持,米国牌子芯片有不支持的。

网友:
网线直连,设置同个段位的IP,这样对拷资料很快~

网友F:
网线直连,设置同个段位的IP

能具体说说操作吗?谢谢

网友:
1G网卡,不用交叉线,芯片自己支持翻转。

两台thinkpad之间SSD互考大文件大约95M/s

零碎文件慢很多,大约是4k读取速度的一半吧

网友:
网线直接连

网友:
你的ID牛啊,颇有阿Q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线直连,设置同个段位的IP

能具体说说操作吗?谢谢

两边都是自动获取ip 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

网友:
首先我想问为什么要把两台电脑相连?做什么用?根据需求,制定实现的方法,会更符合实际需要。

网友:
usb3.0应该最快吧

网友G:
我昨天用QQ传东西,两台电脑,同一个wifi,速度只有几百k,只传了几十MB就断掉了。不晓得为什么。

QQ认不出我是同一个局域网吗?

路由器是好的,以前搞局域网ftp,传输速度七八MB没问题。

网友H:
15年前,自己做过并口的直连线,可以用,速度吗,当然很慢了,不过比当时最快的ADSL速度也要快好几倍了,大概记得是几百KB/秒,用于笔记本和台式机之间的少量数据拷贝,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也是可以了

网友:
当然是硬盘对拷

网友:
  用局域网比较灵活。

楼主(2015-10-09):
引用 网友E:
qian兆网卡,直接连接,用飞秋传文件能达到70m每秒。这已经是硬盘的极限速度了。如果你的电脑不支持直接对 ...

说得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年前,自己做过并口的直连线,可以用,速度吗,当然很慢了,不过比当时最快的ADSL速度也要快好几倍了,大 ...

是啊!当时我们宿舍的人要和隔壁的电脑要用串口连接玩对机游戏,没连成功。大哥早期就接线很好了。现在电子开发板多了,元件也多了。电压都是2V左右了。早期都是5V的,没网络,买元器件一定要坐不短时间的车 去电子城。

网友:
两个千兆直连,两个ssd之间拷贝,120MB/s 很稳定

网友:
怕断电的话买个小容量UPS,把交换机的电源线接到UPS上,有点奢华

网友:
网线直连也可以啊?

网友:
网线直连,做对等网可能不一定能连起来,不一定好调
用路由器,直接两台电脑挂在路由器下,传文件起码10MB/s
wifi是可以连在一起,但比较慢

网友:
千兆以太网直连,呵呵,速度基本就是你硬盘的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用QQ传东西,两台电脑,同一个wifi,速度只有几百k,只传了几十MB就断掉了。不晓得为什么。

QQ认不 ...

QQ早期版本是自动识别内网的,不需要经过服务器。后来的版本都要强制服务器中转了,可能是上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