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飞凌xmc1302芯片中文资料!

楼主(2015-09-05):
那位大哥行行好能分享个xmc1302芯片资料给我,找了官网都找不到

网友:
楼主是这个吗

楼主:
好像你这个是精简的吧!好像不是!不全,这个才60多页 你那个感觉像参考手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A:
哈哈!XMC1302的资料应该在XMC1300里找,去英飞凌官网下吧,有中文翻译的。不过建议老兄还是看英文的吧!有时候英文和中文的意思完全大相径庭。
详细的说明要看XMC1300系列的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XMC1302的资料应该在XMC1300里找,去英飞凌官网下吧,有中文翻译的。不过建议老兄还是看英文的吧!有 ...

英飞凌官网好像下的和上面那哥们发的一样,没有具体的详细点的应硬件用户手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飞凌官网好像下的和上面那哥们发的一样,没有具体的详细点的应硬件用户手册吧 ...

哥,我服了你了,好人做到底,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我服了你了,好人做到底,上传一下。

大哥 谢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15-12-25):
引用 网友A:
哥,我服了你了,好人做到底,上传一下。

这位朋友看来对英飞凌很熟悉,但是为何你的FOC没有使用英飞凌方案呢?英飞凌还有一片集成的M3,带全桥驱动和电源管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看来对英飞凌很熟悉,但是为何你的FOC没有使用英飞凌方案呢?英飞凌还有一片集成的M3,带全桥驱 ...

我一直使用英飞凌的M0核的XMC1301 QFN24 16KB的做无感FOC控制啊!

你说的那个M3带驱动的还在开发中,就算你能搞到样片,做出来了也暂时不敢量产,还是用已经量产的芯片比较好,不然出了问题没人可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使用英飞凌的M0核的XMC1301 QFN24 16KB的做无感FOC控制啊!

请教一下,TLE987X的自带三相全桥驱动带OP,宽电压输入,为何没有选用呢?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TLE987X的自带三相全桥驱动带OP,宽电压输入,为何没有选用呢?是成本? ...

看上面我的回复,尽量不要用还在开发中的东西,问题一般都很多!!!
英飞凌的东西向来都以高价质优为特点,这个车用级M3核估计会比较贵,而且只有一个运放,只能做一般的无感FO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