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消防灯具的电路,请教管子型号。

楼主(2015-09-05):
附件是个消防应急灯的原理图,没有用阻容降压,用了个U10这样的管子降压(封装为TO-225,实物上印的字为YTE106B). 请教下这个管子是个啥东东? 还有这个电路比起阻容电路有啥优势?

网友:
楼主是说U1?
虽然没查到型号,但是看功能像是TOP200,在典型电路上做了些变形:

开关电源比阻容降压的优势大概是功率大,空载消耗小.

楼主:
恩。就那个U1, 找了个VIPER12的电路图看了下,看来应该是开关电源。之前因为没有用变压器,就没往开关电源上想。

网友:
这个图上的HD1502的资料哪位有?应也是充电管理芯片,好像与PT1502不一样

楼主:
那个HD1502不是充电管理芯片, 是个超低价的几毛钱的MCU。型号估计是自己印制的。我看引脚和SN8P2711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