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流无刷电机调试方式的迷惑。

楼主(2015-09-05):
无刷直流电机调速资料上都是通过pwm调速,那么问题来了,虽然改变pwm可以改变相电流,从而调速,难道不是通过调节换相频率调速吗?。。。。如果转子在相电流的作用下加快速度转到了换相位置,但是换相电路还是按照原来速度换相,转子速度怎么会变呢?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调节了换相频率,,,,,各位怎么看?

网友A:
无刷电机在每个换向区间内都可以认为是一个有刷直流,有刷直流调速是通过PWM占空比实现的,无刷电机也一样,所以不是通过换向频率。假设无刷电机堵转,那么此时是不换向的,也就没有所谓换向频率了,而PWM占空比约100%。

网友B:
换相是被动的,换相时间点和转子位置对应,电流和转子扭矩对应,假设负载不变,电流增大会引起扭矩增大,转速升高,换相频率自然也会升高。

网友:
你可以这样看,只调换相频率--->每个位置是抖转过去的,调电流---->则是平滑转过去的

网友:
来看大湿,以前也有LZ这样的疑问

步进电机就是靠换向频率来决定转速的,航模无刷可以当做齿槽特大的步进电机,直接用三相步进驱动器也是能转的,就是抖动特别大,这点和步进电机一样的,为了克服抖动就要使用细分驱动,在两个磁极间形成磁场矢量,如果监视转子位置,调整磁场矢量的话,这就是FOC了

网友:
类比推秋千  开环用力是瞎浪费  要踩准时间点  要荡的高 你是不顾时序蛮力推动还是采用每次合适时机用大力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相是被动的,换相时间点和转子位置对应,电流和转子扭矩对应,假设负载不变,电流增大会引起扭矩增大,转 ...

换相是被动的,看了这句话顿时明白了,谢谢!那就是说,靠调节pwm控制电流,引起转速变高,因为电机连续转动,需要准时换相,所以换相频率也就变高了。

网友:
先有转动再有换向...不断交替

网友C(2016-01-05):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在每个换向区间内都可以认为是一个有刷直流,有刷直流调速是通过PWM占空比实现的,无刷电机也一样 ...

看了你的回复,我明白了转速是通过pwm占空比来实现调节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换向是根据怎么来实现的?是根据霍尔位置来实现吗?那如果堵转的时候,霍尔位置不变,是不是不需要换向,而PWM占空比则接近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回复,我明白了转速是通过pwm占空比来实现调节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换向是根据怎么来实现的?是 ...

是的,根据霍尔的位置。不需要换,占空比100%,和直流电机堵转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霍尔的位置。不需要换,占空比100%,和直流电机堵转类似。

采用PWM调速的方式时,是不是采用下桥导通,上桥PWM调节,或者反过来,两边同时PWM好像没什么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用PWM调速的方式时,是不是采用下桥导通,上桥PWM调节,或者反过来,两边同时PWM好像没什么必要? ...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好几种驱动方式,比如考虑续流之类的,建议看看电机驱动的书,记得有个陈伯时参编的书不错。我觉得一开始可以不理会这些,就下桥臂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