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无刷电机驱动的问题-梯形波时低速时如何大力矩?

楼主(2015-09-05):
低速:是指12个电磁极,1000RPM 以下
现在我那个电机是二个电磁极的(转子就是一个永磁体,S+N),在1万转以下,就没什么力了! 而且
当电流(调节占空比)太小,又不转了,电流调大一点,速度又太快!
在速度1万RPM时检测到速度变低,增大占空比,提高电压,力矩控制效果还是不理想。
速度在<2万RPM时 还行。

网友A:
基本上是没办法的,只能增加磁极数,或者增大转子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没办法的,只能增加磁极数,或者增大转子直径。

多谢 指教,客户要求 那个二极的电机,要求能做到最小2000RPM,感觉有点困难!

网友:
加变速箱

网友:
增加绕组圈数,也即降低KV值

楼主:
可是别人的 驱动可以做到驱动同样的电机 1000RPM 我试了 只是在1000RPM时 用力过猛,电机就停了,慢慢用力 还能保护转速。
他们的驱动不是调占空比而是调电压去调电流。
我现在估计是我的占空比一小过零检测 效果就差了。
看来高人还没出现

网友B:
FOC无感,您要多低有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无感,您要多低有多低

FOC 知道行,可是人家的也是梯形波,为什么可以呢
百思不得其解

我试着 隔五次 或多次过零信号 再控制一次,但是这样,稍给轴一点磨擦力,电机就不转了。
就二次 三次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FOC 知道行,可是人家的也是梯形波,为什么可以呢
百思不得其解

KV值高的电机,过零检测先放大。您要做低速,先要保证低速的过零检测可靠,然后速度环用PI调节,处理好的话,1000RPM绝对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高的电机,过零检测先放大。您要做低速,先要保证低速的过零检测可靠,然后速度环用PI调节,处理好的 ...

多谢指教
我也在想,我肯定是过零检测不可靠,没有放大,所以低速时检测不可靠,老是错误,
速度环已经做了PI调节
那问题就出来了,暂时这一版,没加放大 看来是无法再低速了,
我现在

电源是24VDC,我现在将103电容 加到104,速度也可以放下来,可以到5000RPM,过零检测更可靠些,但是这已经是一个极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