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导致电脑自动关机,奇怪的问题,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9-05):
前一段时间,笔记本总是莫名的自动关机,就是那种正常关机的模样(注销-保存-关机,只是我没有按关机),一天总是有五六次的样子,其它没有发现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具体原因。
就又买了一台台式主机。将原来接在笔记本上的液晶显示器作为显示。很奇诡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新买的主机也会像笔记本一样的问题自动关机,每天约有两三次的样子。

而笔记本不外接显示器后一直表现的很正常,再也没有自动关机的现象。

考虑到笔记本和台式主机没有过多的相同配件,除了液晶显示器和供电插板。而插板也是不错的插排,并且不是突然断电,估计不关插板的事。于是就又找了一台液晶显示器接到台式主机,截止现在使用超过30多个小时,一次自动关机也没有发生。

很奇怪,显示器怎么能导致电脑主机自动关闭呢?搜索了一下网上,没有发现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我记得很久以前,家里电脑出现过自动关机的情况,也是正常关机的模样(注销-保存-关机,只是我没有按关机)
后来查到是网卡导致的,进安全模式更改了一个选项,大概是关于网卡唤醒之类的,这个选项可以让网卡关机,禁用了就好了
你可以按着这个路子来,也许也是类似的原因,可能显示器也能让机器关机

楼主:
我当时查不出原因,曾将CMOS内的设置加载成默认项过,也不行。

问题是显示器和主机除了VGA接口链接外,没有其它链接。而显示器不是电脑的一个输出设备吗?就是有信号怎么成输入设备了呢?

网友A:
换根线试试。可能线有问题。

网友B:
显示器有IIC总线用来给电脑识别用的

楼主:
重复了。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线试试。可能线有问题。

手头暂时还没有多的VGA线,但是换另一台显示器也是用的同一个线材,不行了我再搞支线试试。

其实最奇怪的是显示器做为主机的输出设备,它没理由有输入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有IIC总线用来给电脑识别用的

是吗,你确认?
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啊。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YMztTTNidF1zmEb_7Tu

印象中显示屏,属于输出设备,怎么能有输入功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你确认?
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啊。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K2aZKsWB46yoKMvB ...

PC能自动识别显示的型号,厂家等信息的。

网友:
  听你描述,确实太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你确认?
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啊。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K2aZKsWB46yoKMvB ...

回复错了。SORRY。

网友D:
就又买了一台台式主机。将原来接在笔记本上的液晶显示器作为显示。

问个题外话  , 你怎么用笔记本的液晶显示器给台式主机作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又买了一台台式主机。将原来接在笔记本上的液晶显示器作为显示。

问个题外话  , 你怎么用笔记本的液晶 ...

可能没有明确说,我指的是笔记本通过VGA外接显示器显示。

后边我说明了,笔记本取消外接显示器后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能自动识别显示的型号,厂家等信息的。

确实可以,显示器和主机也是有交互的。

不过感觉怎么会给主机发送关机指令呢,奇怪?

网友:
没接好地,信号干扰

网友E:
想证明就用220V隔离电源试试看,不好意思,没刷屏的意思

网友F:
显示器算是外设,没有输入控制功能,是不可能造成直接关机的。
如果是电源或者过热保护之类的问题,一般对于台式机就直接断电或者死机了,不会出现正常流程的关机过程。
猜测有可能是硬件冲突或者驱动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算是外设,没有输入控制功能,是不可能造成直接关机的。
如果是电源或者过热保护之类的问题,一般对 ...

前两点很认同,所以感觉很奇怪。
最后的问题,硬件冲突 驱动冲突 ,感觉它就是一个很单独的外设,也没有什么驱动安装的啊。

硬件冲突,问题是显示器接到笔记本上搞的笔记本自动关机,接到台式上搞的台机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点很认同,所以感觉很奇怪。
最后的问题,硬件冲突 驱动冲突 ,感觉它就是一个很单独的外设,也没有 ...

我也从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只能猜可能是以下情况导致:
1.软件冲突的话,主要有可能是跟系统和显卡驱动有关系,比如系统或者显卡驱动不支持或者有bug,或者并非是完整版。
2.硬件冲突的话,可能是和其他硬件,比如网卡、声卡,硬盘之类的。不过这种可能性在你这里基本不存在。
如果除了第一种可能性的话,最有可能就是你显示器可能自身就有问题,导致的间接关机,比如:线材什么的,或者内部有问题。
显示器本身只是vga接口,主要都是传输数字视频信号,唯一有可能对主板造成反向影响到的就是电源和地,比如显示器内部“过热短接”造成主板输出过流,保护性关机这样子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证明就用220V隔离电源试试看,不好意思,没刷屏的意思

这个有可能,我在高层,上次量过,市电电源没有保护地。

如果就是这个原因,感觉显示器导致自动关机也很费解啊。因为我换了个显示器,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不过可以将电源隔离一下试试看。

网友E:
这个自动关机的显示器本身漏电,对外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自动关机的显示器本身漏电,对外干扰严重,

这个我可以试验下,显示器功率也不大,找个200VA以上的隔离变压器供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