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上面MARK VBBE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9-05):
请问下我有颗料,SOT23上面MARK VBBE是什么东西啊,三个脚有2个脚接VDD GND 一个脚接芯片IO口

网友A:
这个是加密IC,想抄板很难,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密IC,想抄板很难,放弃吧。

你怎么知道是加密IC呢,

网友:
很可能是一些常见的端口保护器件,两个串联的二极管形式

楼主:
可是那个东西就2个脚接VCC,GND外,另外一个脚就接了一个电容到地,并且接在单片机一个I/O口上,并且我单片机也并不需要采集这个信号,又不是电压检测芯片,因为我VCC不管调低还是调高,第三脚的电平跟着高,跟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