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mbed OS

楼主(2015-09-05):
https://github.com/ARMmbed/mbed-os

minar -- MINAR, the mbed OS event scheduler.

https://github.com/ARMmbed/minar

MINAR is not a pre-emptive scheduler
MINAR is not a real time scheduler

mbed憋了那么久,就出来这么个os,有点失望了。
看起来像是一个C++版的Contiki。

网友:
第1个链接下什么都没有,有些说明。
不太理解它分开这样的用意。

The code for mbed OS can be found in these repos:

Core OS modules
core-util -- core data structures and primitives for the OS.
minar -- MINAR, the mbed OS event scheduler.
minar-platform -- platform-specific adaptation for MINAR.
minar-platform-mbed -- generic MINAR platform adaptation using the mbed HAL.
ualloc -- memory allocation for mbed OS.
dlmalloc -- Doug Lea's legendary memory allocator.
uvisor -- the mbed OS uVisor, a supervisory kernel for security on mbed OS.
uvisor-lib -- APIs for interacting with the uVisor and incorporating it into your system.
compiler-polyfill -- common compiler intrinsics and attributes made portable across toolch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