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模拟芯片的选择(>16位精度,采集速率>100,线性相位

楼主(2015-09-05):
目前要做一个模拟信号采集的项目,精度和采样率要求一般,就是要求转换后《线性相位》,对这个不太了解,希望听听大家的推荐,同时推荐几款AD芯片

网友A:
标题问的是数字转模拟,正文看样子说的是模拟转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问的是数字转模拟,正文看样子说的是模拟转数字……

同问。

网友:
模数转换芯片有2种,逐阶比较和积分方式,前者速度快,后者精度高,看看自己需要精度还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