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行有刷电机(如550,380这种大小的)启动电容的...

楼主(2015-09-06):
看到很多电调的输出端并联有两个电容,有如下三个问题

1,极性电容可以这么有时候接反电压么。
2,启动电容的作用是增加有功功率让电机感性负载变为阻性负载么,或者说它的真实作用是什么呢。
3,有时候上电瞬间会烧坏mos管是因为没加启动电容么,我之前用的160A瞬间电流mosH桥,带额定90w550有刷电机老是烧坏,资料上说堵转电流是150A,之后换成电调后稳定多了,没有出现损坏情况。

网友A:
1.极性电容可以这么有时候接反电压么。  ---回答是bengmmmmmmm~~
2,启动电容的作用是增加有功功率让电机感性负载变为阻性负载么,或者说它的真实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是心理安慰的作用
3,有时候上电瞬间会烧坏mos管是因为没加启动电容么,我之前用的160A瞬间电流mosH桥,带额定90w550有刷电机老是烧坏,资料上说堵转电流是150A,之后换成电调后稳定多了,没有出现损坏情况。--这个不知怎么回答了,设计考虑不足是烧坏的原因,多测量总结就能设计出实用的电路,电调一般有电流峰值检测,防短路的设计,即使负载严重过载,或者直接短路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极性电容可以这么有时候接反电压么。  ---回答是bengmmmmmmm~~
2,启动电容的作用是增加有功功率让电机感 ...

那个是双向电调,有时候电压确实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