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合泰的ATT7022EU,有没有用的,多少钱一片?

楼主(2015-09-06):
如果不方便也可以Q$Q上说呀 !

网友:
合泰也有这型号?我只知道炬力的

网友:
现在叫炬泉

网友A:
用过一二十一片,老大一直说挺贵的,技术支持不要指望了,估计没有那么几十k的量难屌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二十一片,老大一直说挺贵的,技术支持不要指望了,估计没有那么几十k的量难屌你 ...

写了一手垃圾手册,技术支持又差。
真希望有一个兼容的芯片把这货给替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了一手垃圾手册,技术支持又差。
真希望有一个兼容的芯片把这货给替代了 ...

库存用完就改版,兼容的难找,
直接找姿态低就行了,不行花这价格外国牌子一样买到哪怕加点钱也值,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出差
前面已近用7022E做了板子,能够准确测到电压电流参数,其他的没试,
前期方案的电压测量采用电流互感器方式,这样要增加3个互感器,现在想
改为 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还没整明白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情况下的电路应
该怎么用。另外,现在拿到13一片

网友(2016-08-15):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出差
前面已近用7022E做了板子,能够准确测到电压电流参数,其他的没试,
前期方案的 ...

你需要ATT7022EU-N/HiTrendtech/LQFP44这颗芯片吗?
我们公司有点库存,想低价出掉,你有意愿接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