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拼版的价格要比单个*N 的要贵吗?

楼主(2015-09-06):
JLC拼版的价格要比单个*N 的要贵吗?上次想要拼版,最后是做的单个的。

嘉立创的回复:
1)同款的板子不算拼版
2)同款的板子有拼版,就不在特价范围内,长宽在10cm以内打样10pcs,收费50元,只的是pcs,而不是拼版,如果有拼版,则是工程费+板费=总价格
3)什么时候开始收v割费,当你的板子单边小于1.5cm的时候,就开始收v割费,如果大于的话则不少!

网友A:
相同的板子不算拼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板子不算拼版

同款的嘉立创的算是拼的,价格也不是50

网友:
同款的JLC也要收V-CUT费的,上次多收了我30.

网友:
同款的拼版,家里创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价格标准,JLC还要多努力啊

网友:
JLC进来给个拼析价格计算方法

网友B:
同款拼板,  如有V割线   会加收费,     同款拼板 没有V割线 不会加收

网友C:
刚做的板子,20*45mm的小板,都是贴片元件,还有一个超密引脚的元件不好焊接开了钢网,想着太小不方便刷锡膏拼成80*90mm大板,1*8块,审核的时候收了75,特意打电话问了一下,说是同款板子拼板要收25的费用。

网友:
估计是能多要就多要,我的2.7x2.5两块拼,要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板子,20*45mm的小板,都是贴片元件,还有一个超密引脚的元件不好焊接开了钢网,想着太小不方便刷锡 ...

你的板子有V割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子有V割线吗?

有V-CUT的

网友:
小批量的小板子,收到V割费蛮高的,呵呵。

楼主:
2)同款的板子有拼版,就不在特价范围内,长宽在10cm以内打样10pcs,收费50元,只的是pcs,而不是拼版,如果有拼版,则是工程费+板费=总价格
“同款的板子有拼版”,这个是什么意思?

3)什么时候开始收v割费,当你的板子单边小于1.5cm的时候,就开始收v割费,如果大于的话则不少!
这个能有个图片解释下吗?

网友:
jlc拼版 估计是指不同线路,拼成1块大板,然后v-cut

网友:
有V-CUT的当然会加钱了,没有V-CUT的不加钱。

网友E:
关于拼板的事情,重复过多次了,可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0341-1-1.html 16楼

这里新附两张图例,手机拍的(请放大了凑合来看),谢谢

网友F(2016-02-01):
引用 网友E:
关于拼板的事情,重复过多次了,可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0341-1-1.html 16楼

这里新附两张图 ...

这两张图要供起来,虽然太模糊了……提个建议,这种图可以上下拍两次,不用拼接,都发出来靠客户大脑拼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两张图要供起来,虽然太模糊了……提个建议,这种图可以上下拍两次,不用拼接,都发出来靠客户大脑拼接 ...

可以下载附件的,附件的,应该能看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款拼板,  如有V割线   会加收费,     同款拼板 没有V割线 不会加收

这个和同款不同款没关系,只和V割有关系,我经常一块板子拼5、6种不同的,回来自己切,任然是50元。

网友:
1.不同款的拼版,电路图上不做V-cut。按照正常标准收费,制作回来直接自己切割,然后测试各个电路板功能。
2.同款的电路板,因为电路板小,焊接的原因,进行拼版。多收费用,按照数量来收还是按照v-cut的费用来收,我觉得还是可以接收的。

                个人的想法,不喜勿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下载附件的,附件的,应该能看清

也不行……字太小了,毕竟一张图只有500k,现在主流手机拍出来都3、4M了。
不管怎么说,连蒙带猜看懂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同款不同款没关系,只和V割有关系,我经常一块板子拼5、6种不同的,回来自己切,任然是50元。 ...

不同款拼板, 超过5款,不管有没有V割, 一样会加收

网友:
家里有可以切割钢板的机器,我有时打板就拼两款,提交第一次经常会多算五十费用,一般我就稍微改改再提交,基本都会改少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