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KE06Z128VLK04的IRQ和KBI仅仅是换个名字而已吗?

楼主(2015-09-06):
想问的是,IRQ只有一个SC寄存器.
那么,有这么多脚,如何区分是由哪个脚引起的中断呢?
下图是KE06Z的部分原理图.
*****
*****
今天不知为何传不了图.

KBI倒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判断哪个脚引起的.

编辑原因:ISR改成IRQ

楼主:
另外想问下.
MKE06Z128VLK4有bootloader吗?
像STM32的CM4的有一款是有硬件bootloader的,不知道CM0+的MKE06Z128VLK4是否有bootloader.

楼主:
还想问下,目前 K系列的单片机出货量比较大的是哪几款呢?
KE06的性能是不错的.官网10000P价格在7.多CNY.
但是在淘宝上找的代理说要25一片.
不知道对于个体用户来说,有什么更好的渠道没?

网友:
回答一楼问题:
3.11.3.1 IRQ 分配
默认情况下,IRQ 分配至引脚PTA5。通过配置SIM_PINSEL0[IRQPS],可将IRQ 重新分配至引脚PTI0、PTI1、PTI2、PTI3、PTI4、PTI5 或PTI6。
所以,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引脚连接到IRQ,所以你不用担心IRQ是谁引发的,这个是你自己定义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下.
MKE06Z128VLK4有bootloader吗?
像STM32的CM4的有一款是有硬件bootloader的,不知道CM0+的MKE06Z ...

回答二楼问题:
没有硬件bootloader,只有你自己用flash做一个。
先写一段bootloader代码到flash,然后再烧录应用程序,跳转PC指针。
具体你可以参考AN4767,这个是UART的bootloader。
AN4767链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B%E4%B8%80%E9%A1%B5
配套代码: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4767SW.z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目前 K系列的单片机出货量比较大的是哪几款呢?
KE06的性能是不错的.官网10000P价格在7.多CNY.
但 ...

楼主你好!
关于K系列的问题,建议你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型,每个客户的需求不一样。
另外,关于KE06的价格,强烈建议你找正规代理商,这样买到的芯片才能有保障。
你可以去易络盟看看,这个是官方的指定零售商之一。
另外,你如果量大,建议你和当地代理商联系,这样能拿到比较好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K系列的问题,建议你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型,每个客户的需求不一样。
另外,关于KE06 ...

对上面三个问题的回答一并感谢.
很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面三个问题的回答一并感谢.
很有用~谢谢.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