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幕这样了,能修不?

楼主(2015-09-06):
就在某个角度上,最常用的那个角度,晃动几下,使其停止在某一下,就好了,还能用,不过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当初买的二手,使用一年零八个月了

网友:
这照片,可以领到最佳模糊奖啊

话说我买这么多二手ThinkPad没有中过招,看来还是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

网友:
楼主的也是联想的?

网友:
这应该是排线的问题,中间或绑定到玻璃上那端接触不好了,找个能用的角度把排线固定好,或者在排线与玻璃的连接处施加压力

网友:
同排线接触不良,拆开看看是不是接口处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