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幕这样了,能修不?

楼主(2015-09-06):
就在某个角度上,最常用的那个角度,晃动几下,使其停止在某一下,就好了,还能用,不过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当初买的二手,使用一年零八个月了

网友:
估计线的问题,看是不是需要热压的,热压的只要fpc没坏,我可以帮你免费压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拆开看一下吧。没准儿哪儿松了。希望别是排线虚连。

网友:
松了。。。。。。。拆开重新按下就好了

网友:
拆开,飞线

网友:
有问题是thinkpad410吗

网友:
机械运动能暂时解决问题的话, 排线连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估计是排线断了,拆开把断线接好应该就好了

楼主:
是X220TABLET,屏幕可以转过来变成所谓的万能本的那种。那脖子那地方里面有排线?
不敢拆啊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X220TABLET,屏幕可以转过来变成所谓的万能本的那种。那脖子那地方里面有排线?
不敢拆啊这! ...

网上应该有拆机手册的,找一下210我拆过,换过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当初被公司车轮碾压过,换了屏幕,一年后成了接触不良。 我索性使用外部显示器,当台式机用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460A连接线出问题,拿到电脑成去搞了一下吧充电电路给搞没了,早晓得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