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信号与电源同缆是否被允许?

楼主(2015-09-06):
我们设计的系统,使用网线做系统连接线,里面分了2根线给CAN通讯,其余有24V、GND、earth. 其中24V和GND各用了2根线。

因为现在设备要用到要求比较严苛的环境中,客户提出质疑说电源和信号同缆有隐患,什么隐患他也说不出来,我也无法证明绝不会出现隐患。

所以请各位坛友,有没有相关标准或者文档指出,我们这种设计是在某些场合下,符合要求的。或者有什么标准,不反对我们这种设计也行。因为不可能为了满足客户意淫出来的隐患去重新设计系统。

网友A:
USB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注意CAN要用绞在一起的一对线。24V和GND最好也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注意CAN要用绞在一起的一对线。24V和GND最好也绞在一起。 ...

明白,主要USB线电源线5V和通讯电平差不多。

我这个差太多了,所以心里也没底。差分用双绞对,确实更好一些。

网友:
电梯的随行电缆就是了,一根几十芯的电缆,里面有220V,110V,24V,CAN通讯线,都这样用

但你说标准什么的,我还真没有留意

网友:
我记得PCA82C251是24V系统的收发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在满足通讯要求的情况下,降低CAN网络的速度

网友:
poe不就是这么用的么,电压有48V

网友:
POE就是这么干的,还能传100米

网友:
网线两边一般都隔离的,不怕高电压。标准poe的48v左右就直接用网线数据线一起送电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POE不了解。我先去搜索一下。

网友:
航天器都这么干的。
短路只是不能通信,不损坏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