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gz的压缩文件损坏了,有没办法尽可能的多的恢复出数据

楼主(2015-09-06):
RT,解压出错,没法进行下去,有没办法尽可能多的恢复文件,看大小好像和原文件差不多

后续:谷歌了下已经用gzrecover命令加上cpio命令解压出来大概70%的文件了,还有些文件不见了。。。。。

网友A:
Linux上用 tar 命令 试试

网友B:
在多个不同的Linux系统上解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上用 tar 命令 试试

谢谢,我开始也是在win下解压不行然后开虚拟机用tar命令解压也不行,只能出来几个文件然后就终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多个不同的Linux系统上解压试试。。。。

电脑上只有一个ubuntu12.04的虚拟机,在上面解压不行。。。。。。

网友A:
试试 gzip 命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gzip 命令呢

已经用gzrecover命令加上cpio命令解压出来大概70%的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