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设置线宽后,布线时却不检查线宽,为何?

楼主(2015-09-06):
一开始时在Design->rules->Width里更改默认线宽后,在PCB里连续时,线宽还是有变化的。
后来新建几个线宽规则,优先级也注意到了,并未违反,发现布线时不检查线宽了,于是把新建线宽规格全删掉,只更改默认的线宽,更改为15mil,但是PCB里布线,线宽还是默认的10mil,百度半天,没找到原因。
有谁知道吗?感觉是线宽rule没有生效,(线间距规则有效,线间距规格更改了,布线可看到线离近了有提示)

网友A:
这个好像在优选项那里设置默认才起作用

网友:
还有一个 最大线宽 和最小线宽。 最大线宽要改成大于15mil,才能按15mil 布线。

网友:
是不是线时跟约束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在优选项那里设置默认才起作用

请问在菜单哪个地方?刚才没找到。

楼主:
已解决,哎,浪费时间;
点击布线,就是“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并点击任意焊盘后,出现当前布线高亮,周围暗时,按Tab,出来的界面,右上角有个"Pick Track Width From Existing Routes"选项,在下边“Track Width Mode”选择“Rule Preferred”,这样线宽设置就生效了,默认的是"User Choice",估计是只有用户改线宽时,线才变化,而不是自动状态。

网友(2019-12-23):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哎,浪费时间;
点击布线,就是“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并点击任意焊盘后,出现当前布 ...

谢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