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有刷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15-09-07):
目前有个项目用了一个有刷直流电机,无速度反馈。需要PWM调速。
问题:负载差异比较大,在低速时,有些能动,有些就堵转卡死了。因为直流电机的最大力矩是随电枢电压正比变化的。
然后看了飞思卡尔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有个方案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飞思卡尔版主能解答下。

之前我试过检测电枢电流,来确认是否处于堵转状态。但是在高速时的负载电流就比低速时的堵转电流还大一点,

我的想法是以某一种检测手段检测到电机的速度变化,当实时速度低于预期速度时加大PWM占空比来提升电枢电压,
当实时速度高于预期速度时降低电枢电压。

可是没有编码器反馈,由于体积关系,也无法加装。

在飞思卡尔的这个方案里,检测到的电枢电压对调整力矩有什么帮助吗?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不给电机供电,那它就是发电机了,检测它的电压就能知道转速了.

网友A:
电流和扭矩成正比,无论是不是堵转

电枢自感电压和转速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和扭矩成正比,无论是不是堵转

电枢自感电压和转速成正比

非常感谢你的提点,刚用万用表测了下,确实如你所说,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