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的加热组件一般寿命多长?我的不到五年就掉粉

楼主(2015-09-07):
2007 年初时买了台 HP LaserJet 3052 黑白激光一体机,一直用到现在
前些天在网上打印装订了一本书,收到后发现印的比较脏,目测空白的地方就有很多黑点,拿纸巾一擦掉一堆粉
后来试了下自己这台打出来的,虽然看着很正常,但拿纸巾一擦也能擦掉粉,有字的地方能擦下来的多,空白的地方也能擦下来一点
又找到 2011 年初时打印的的东西,擦了下发现也掉粉,而且不比现在好多少
等于这台一体机刚用了 4 年时打印出来的东西就已经掉粉了

经过搜索和询问 HP 售后,基本确定是加热组件老化了,工作时温度不够,导致定影不牢
同时 HP 售后说用多长时间出现这个问题不一定,有的人的打印机用到坏也没出这个问题

现在想换台新的,毕竟掉粉的话对健康不利,想问一下大家用激光打印机时是否注意过这个问题?一般能用多长时间不出问题?

PS,我这台一体机的统计信息显示,到现在一共打印了 12,000 页,前 4 年用的多些,估计打印了有 8000 页
而它的规格里,月打印最大负荷量是 7000 页,按其他产品的推算,月推荐打印量应该在 2000 页左右

楼主:
补充一张图片,我说的掉粉就是这种现象,打印出来的东西看着正常,但一擦就掉粉
擦完之后看着没什么变化,字不会被擦掉

网友A:
也可能是 漏墨, 或者是你动了 硒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 漏墨, 或者是你动了 硒鼓

漏墨应该不至于,一直用的 HP 原装硒鼓
Q2612A 硒鼓是鼓粉一体的,每次用完整体更换

网友B:
打印时将打印纸的类型选用厚一号或再厚二号,如70克纸选用80或90克的,甚至选用标签纸打印,打印机会提高加热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时将打印纸的类型选用厚一号或再厚二号,如70克纸选用80或90克的,甚至选用标签纸打印,打印机会提高加 ...

现在用的纸就是 80g 的,选标签纸也试过,预热时间会延长,就是打印时先响一会,然后才进纸,不过效果没任何好转

楼主:
我现在其实不是想解决这台的问题,是买新的的时候心里有个谱

在这发帖主要想看看大家有没有相关经验,比如哪个牌子的耐用些,或者连续打印页数超过多少时会严重损耗加热组件的寿命等

网友:
商业打印机,月负荷1万,10万页不用换硒鼓,还是鼓粉分离。3,4千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