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脉冲电流供电问题

楼主(2015-09-07):
我用到一个驱动电路,脉冲驱动电流大概200mA,脉宽差不多20ns。驱动电路一开,就会在电源里面串入开关噪声,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对症才好下药。
开关噪音的幅度,频率,产生的位置?是否和脉冲有直接关系?
电容,电阻,电感,稳压管,tvs都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症才好下药。
开关噪音的幅度,频率,产生的位置?是否和脉冲有直接关系?
电容,电阻,电感,稳压管,tv ...

开关噪声和脉冲频率一样,幅度几百毫伏吧。

网友:
驱动电路部分供电端加个电感滤波试试

网友:
电源端并联 0.001电容 和tvs 试试

网友:
TVS没有用,尝试LC滤波

网友:
加个滤波器,滤除谐波

网友:
20ns初步估计基波50MHz,三次谐波150M,五次谐波250M.....等等,由于脉冲电流较大,所以释放的电磁场能量较强,必须对于回路和场路进行分析,然后分别对加以回路滤波和磁场屏蔽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