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没有这样一种USB扩展器?插上USB1.1的设备....

楼主(2015-09-07):
请问下有没有这样一种USB扩展器?插上USB1.1的设备.... 与HUB端还是以USB2.0或USB3.0的速率通信,这个或者不叫扩展器,跟HUB 相连一直用最大速率协议通信,扩展口的数据先接收再转成高速协议传输,不能因为一个扩展口上有个USB1.1设备,其他设备都只能在USB1.1的速率通讯!

网友:
USB HUB不就是干这个用的? 比方说,你在一个USB HUB上插了一个鼠标,然后你再插一个移动硬盘,他也不会变成低速。
另外,你所谓的USB1.1什么的表述有误,USB版本总是向前兼容。USB2.0的速率是多少?USB3.1的速率是多少?拿一个鼠标,我说是USB 3.0 Low Speed,绝对没有任何表述错误,有很多厂家就拿这样的话语来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