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单口DSL对连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09-07):
现在想使用电话线传输几Mbps的数据,想到了DSL方案,DSL MODEM好找,但是DSLAM只有很多口的局端。
所以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实现单口DSLAM功能的方案?

协议不兼容标准DSL协议也没有关系,可以两边都自己开发,电气性能达到DSL就行。

网友A:
局端设置好像都只有多口的,不知道楼主量大不?不然有线电视线走宽带的方案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端设置好像都只有多口的,不知道楼主量大不?不然有线电视线走宽带的方案也可以考虑。 ...

谢谢回复,同轴电缆也可以考虑的,虽然成本比双绞线高些。
这个某宝上有不少成品,这个有设计参考方案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同轴电缆也可以考虑的,虽然成本比双绞线高些。
这个某宝上有不少成品,这个有设计参考方案没 ...

也可以用普通电话线的,还有电力猫方案。
小量直接买现成的设备,KK级再考虑自己做吧。

楼主:
最后决定用光纤+收发器了,搞干扰强,成本低。谢谢大家!

网友B:
可以用电力猫啊,把信号端子单独抽出来接双绞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力猫啊,把信号端子单独抽出来接双绞线就可以了。

还是大师厉害,只是要破坏成品。

某宝上有电力载波模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卖的比电力猫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