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串口下载程序的可以应用的有哪些?

楼主(2015-09-07):
现在刚接触AVR单片机,听说AVR单片机不能像STC单片机那样直接用USB转串口的方式进行下载,
因为AVR单片机也有RX和TX端,不知道配合什么软件可以对AVR单片机进行串口的下载?
除了ISP下载和串口下载,还能用哪些方法进行下载呢?能推荐几个利用串口对AVR进行下载的软件吗?

网友A:
avr 不可以串口下载吧

网友B:
好像不行,除非先烧写一个程序,再用串口通信实现自编程.
若想自己做个下载器,可以试试ponyprog或USBA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除非先烧写一个程序,再用串口通信实现自编程.
若想自己做个下载器,可以试试ponyprog或USBASP.

您说的烧写一个程序,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是Bootloader那样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不可以串口下载吧

那就只能是用串口下载芯片了吧,能推荐几个常用的串口下载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烧写一个程序,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是Bootloader那样的程序吗?

好像是叫Bootloader,
你查查arduino,好像就是烧写Bootloader之后就用串口烧写程序了.
坛内有Bootloader的例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m%2B8%2Bload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m%2B8%2Bload

单片机手册中有相关的时序:

百度有HEX文件格式详解: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9J79uxtab2Dp_cVw62K

网友C:
前阵子写过 M8 / MX8 系列的 Bootloader(含上位机),可供参考下,但仍然有一定的限制:

1. 第一次使用时,还是得用常规 AVR 下载(串行、并行等)方式烧入;
2. 没有做到任意晶振适配(除非你重新编译 Bootloader 源代码)。

详见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叫Bootloader,
你查查arduino,好像就是烧写Bootloader之后就用串口烧写程序了.
坛内有Bootloader的 ...

我试一下,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写过 M8 / MX8 系列的 Bootloader(含上位机),可供参考下,但仍然有一定的限制:

1. 第一次使用时 ...

谢谢您了,我再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