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了thinkpad的T430,不知道是否被忽悠了,买过的帮忙...

楼主(2015-09-07):
刚X宝上买了台T430,集显,I53230 内存加到8g,价格3150,卖家说是全新美行,到手后用鲁大师看了后,发现如下问题,1)cpu占用率有时忽高忽低情况,2)原装内存为海力士ddr3的1600 ,增加的内存是三星ddr3l的1600,不知道兼容性如何,3)本本反面只有在电池槽内有个编码,但网上看到应该还有两个条形码,怀疑外壳换过了,卖家解释是没有系统的话就没有这个码,4)断电磁头缩回计数和温度数非常大,5)网页下拉有顿挫感,不知道是否被忽悠了,买过的帮忙看看

网友A:
价格太高,X宝那些,都说是原装货,但是大部分是翻新组装
上个月华强北入了W520 I7-2760QM 三星4G*2(1600) 无硬盘 15.6FHD(B156HTN01.1) Q1000 蓝摄 9芯

网友:
3K 多不便宜。    淘宝二手  水很深,不建议淘宝购买。

JD普通的THINK PAD   3K多全新  用着比买二手放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太高,X宝那些,都说是原装货,但是大部分是翻新组装
上个月华强北入了W520 I7-2760QM 三星4G*2(1600)  ...

我倒是没期待买到原装全新的,就怕是组装货,外壳和主板两个渠道来的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建议不要用鲁大师。

网友:
3年前淘宝买的430,现在依旧杠杠的

网友:
3年前买的T430,现在依旧没什么问题。 买Thinkpad 可以去SKS看看。

网友:
下拉顿挫敢是硬盘速度慢导致的

网友:
可能需要换个硬盘,固态最好。

网友B:
I53230 内存加到8g,价格3150  必然被忽悠了!这配置真心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53230 内存加到8g,价格3150  必然被忽悠了!这配置真心不怎样!

现在主要不是纠结于价格,怕的是翻新维修过,没有把握

网友C:
外壳正常,我的也是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既然选择了TB早就该有这个觉悟,现在好用就行。

网友:
全新是不可能啦

网友:
肯定是翻新了
淘宝怎么会有真货,楼主太天真

网友:
3K多?怎么还买二手呢,还是淘宝??现在好多厂家的全新本也不贵。去年买了东芝的金属本也才3K 。看来LZ对IBM有特殊情结。

网友D:
你有验证三码合一么?

网友E:
二手电脑我只信任 sks   http://www.friendeye.com/
买过4个了,没有问题

网友F:
t430不带硬盘不带内存,i

网友G:
序列号就是在电池槽里的,我去售后修过,他们只看这个的
所以你用这个去联想官网去查啊,把你这个本本的情况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
X宝买440P,无线网卡是realtek,经常 用用无线网卡就不见了,重启一下又有了, 后来换了块intel的网卡,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验证三码合一么?

说的还是四码合一,美行的,国内联想网站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正常,我的也是背面什么都没有

除了电池槽内有两个之外,背面还有一个标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430不带硬盘不带内存,i

什么个价格,怎么保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序列号就是在电池槽里的,我去售后修过,他们只看这个的
所以你用这个去联想官网去查啊,把你这个本本的情 ...

说的还是四码合一,美行的,国内联想网站查不到,我奇怪的是没有另外两个码

网友:
同样taobao一台t430 买来换过2次了。第一次屏幕边上露光。第二次工作一个星期,电源烧了。这次换过后,放公司当行政电脑了。

插。话说 6年前买的T410 升级固态加到 6G内存,现在还杠杠的。

网友:
刚买 173520 128GSSD +320G 8GDDR  3250

网友H:
不会是传说中的新国内拼装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传说中的新国内拼装机吧

有1年网上质保,确实怀疑是组装货,但对方一口咬定是原装全新美行,只是已过保美行

网友:
记好下,x61配5g

网友:
内存,128ssd 居开机30秒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二手电脑我只信任 sks   http://www.friendeye.com/
买过4个了,没有问题

咨询下:这种官翻机是SKS自己翻新的还是联想翻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咨询下:这种官翻机是SKS自己翻新的还是联想翻新的?

当然是自己翻新,联想翻新上outlet买

网友:
SKS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J:
你买的新的还是旧的啊?

网友:
amazon上的T430才480美金。官方翻新。

Intel Core i5-3320M (3M Cache, up to 3.30 GHz), dual cores, 4 threads
• 8GB Memory, 240GB Solid State Drive, DVDRW, Bluetooth, USB ports x 4
• 14 Inch HD LED display with a 1366 x 768 resolution, Intel HD Graphics 4000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4-Bit

http://www.amazon.com/Lenovo-Thi ... GMR3VNJ41ECJF7PJBCQ

网友:
2,内存的问题不用纠结,兼容性没问题。 我也有个自用的T430跟你的配置一样,八成新,还可以送个ssd。你要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价格太高,X宝那些,都说是原装货,但是大部分是翻新组装
上个月华强北入了W520 I7-2760QM 三星4G*2(1600)  ...

什么价格?530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L:
T430  I5  版本不要买,买了你就会后悔,我现在用的就是你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电脑
这个型号的T430左下角会非常烫,就是硬盘的位置,电脑烫起来之后,会非常卡
你去网上上搜一下T430左手掌,会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什么价格?530大概什么价格?

我的2780,530要贵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买的新的还是旧的啊?

号称全新机器,美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T430  I5  版本不要买,买了你就会后悔,我现在用的就是你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电脑
这个型号的T430左下角会非 ...

刚搜了下,还真有这个事情,你的本本是独显还是集成的,平时开机就热还是玩游戏了才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780,530要贵1k左右

网友M:
我上个月在sks上找的商家,去实体店拿的,玩个穿越火线都不行,郁闷了,玩一会儿就开始卡

网友:
感觉做电子硬件的应该不会纠结是否翻新维修之类的吧。之前一个公司里经常把样机调试维修,拆拆装装后一样入库当新机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上个月在sks上找的商家,去实体店拿的,玩个穿越火线都不行,郁闷了,玩一会儿就开始卡 ...

这个情况我倒是不知道了,我买的4个机器都没有问题,
至于什么你买的配置适不适合玩那个游戏那就另说了。

网友:
现在用的 t430 120gssd+机械硬盘 4g内存 2480   去年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号称全新机器,美行的

停产这么多年了哪来什么全新机。这玩意全新机当年一万多

网友:
美行的原配置,比国内的高多了,现在还买集显的本?

网友:
几年前买的HP2740,新的,到了发现螺丝都换完了。还4k呢。开始几个月挺闹心,用着用着就无所谓了。抓紧靠它回本儿,不操那个麻烦心

网友:
左手掌发热是因为i系列只有北桥,那个发热的地方就是北桥贴着键盘金属挡板做散热。我的就是如此的。还好金属拉屎的

网友:
你可以选新的thinkpad型号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还是四码合一,美行的,国内联想网站查不到

那就去美帝的联想官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