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SP下载,端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5-09-07):
AVR的ISP是基于SPI接口的,刚好单片机的SPI口用来驱动其他SPI接口设备。
会不会存在冲突的问题?

另,STC的串口,也有这样的疑问。

各位前辈帮忙答疑下,谢谢!

楼主:
“下载完成后合格的下载器会自动断开端口的连接,对正常工作时没有影响的。”网上有看到这样的介绍,但我的问题是,可以再次下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完成后合格的下载器会自动断开端口的连接,对正常工作时没有影响的。”网上有看到这样的介绍,但我的 ...

肯定可以...

网友A:
SPI驱动其他器件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电阻,ISP直接接到端口上

网友B:
ISP 最好不要驱动继电器引脚,容易导致下载不成功(硬件做的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 最好不要驱动继电器引脚,容易导致下载不成功(硬件做的好没有问题)!! ...

嗯!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驱动其他器件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电阻,ISP直接接到端口上

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