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代码里一段不懂的,求解释;

楼主(2015-09-07):
#ifndef __KBI_H_
#define __KBI_H_

#ifdef  __KBI_C_
#define KBI_EXT
#else
#define KBI_EXT extern

#endif

红色字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希望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
KBI_EXT INT8U KeyNow;

网友:
KBI.h肯定会被多次应用,第一次KBI_EXT INT8U KeyNow经过预编译变成INT8U KeyNow,第二个文件经过预编译就变成extern INT8U KeyNow了

网友A:
给你下面三个示例文件:kbi.h, kbi.c, other.c

kbi.h
#ifndef __KBI_H_
#define __KBI_H_

#ifdef  __KBI_C_
#define KBI_EXT
#else
#define KBI_EXT extern
#endif

KBI_EXT int a;
KBI_EXT int b;
KBI_EXT int c;

#endif /* __KBI_H_ */

kbi.c
#define __KBI_C_
#include "kbi.h"

int get_a(void){
  return a;
}

other.c
#include "kbi.h"

int use_c(void){
  return c;
}

解释:
由于kbi.h是公共头文件,可以在多个C文件中用include包含。有了KBI_EXT这样的定义,就可以保证只在一个C文件(这里举例的是kbi.c)定义变量,而在其它C文件中只是引用。这样即方便变量的管理又可以避免重定义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下面三个示例文件:kbi.h, kbi.c, other.c

kbi.h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全用extern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全用extern没问题的

这只是一种代码的写法(风格),不是必须的。我也没这个习惯,只是解答楼主的问题而已。
请参见uC/OS-II的源代码,它就是用这种风格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下面三个示例文件:kbi.h, kbi.c, other.c

kbi.h

原来如此。。。
一看代码,就清楚了。

网友:
这种写法挺好的

网友:
选择编译,宏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全用extern没问题的

这样kbi.c文件里就不用写a,b,c三个变量的定义了,增加或修改全局变量也只需修改kbi.h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kbi.c文件里就不用写a,b,c三个变量的定义了,增加或修改全局变量也只需修改kbi.h就可以了 ...

你关注的不在重点,它这里重点是有extern和没有ex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