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艹/QT波形绘制

楼主(2015-09-07):
最近在玩beagelebone,练手,下班花几天写了一个波形绘制软件,
只是把PWM功能和主界面写好,如果用beaglebone自己的AD,采样率会相当低,支持任意尺寸拖放

debian系统下效果

Windows下效果

网友:
bbblack哇,好想买一个

网友A:
wxWidgets也是跨平台的图形库,它其中之一好处是不管是个人使用还是商用都是免费的。

网友:
厉害厉害,之前bbb玩了一个月就没坚持下去了。

网友B:
请教楼主, #include "whirlbutton.h" 找不到头文件是肿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xWidgets也是跨平台的图形库,它其中之一好处是不管是个人使用还是商用都是免费的。 ...

我一直在用,可惜没有QWT那样的图形控件

网友(2015-11-17):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include "whirlbutton.h" 找不到头文件是肿么回事

确实是少一一个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