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线扫描为什么要同时输入两次?

楼主(2015-09-07):
马老师的AVR矩阵按键扫描中,行线扫描为什么要同时输入两次?

PORD = ~key_line;
PORD = ~key_line;//同时输入两次

网友A:
这是因为马老师想延时一个CLK,对付AVR过快的CPU,又怕动用汇编引起对编译环境的依赖。至于是不是这样,还是本尊最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马老师想延时一个CLK,对付AVR过快的CPU,又怕动用汇编引起对编译环境的依赖。至于是不是这样,还 ...

一条指令也降低不了多少速度啊,感觉是不是为了防止误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条指令也降低不了多少速度啊,感觉是不是为了防止误操作?

降低的这点速度保证外部的电平真正更新到内部寄存器还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