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有坛友讨论LED,那看看这3W和4.5W的欧司朗LED哪个省电?

楼主(2015-09-07):
看有坛友在一个帖子里讨论LED挺热烈的,于是想买几个几W的欧司朗LED灯泡当作走廊和卫生间照明。
像白炽灯,节能灯标注几W,测量出来的功耗也就是几W。
但是这个欧司朗的LED我就看不明白了,3W的电流反而比4.5W的大,那八成就是阻容降压的了?

这么看这4.5W的实际使用比3W的要省电?交流功率还要考虑功率因数,这个我不太懂,没法下结论到底哪个省电

这个3W的电流是78mA,是4.5W的2倍

这个4.5W的电流是39mA

网友A:
用有功表测,或整流成311V直流,再测量直流电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功表测,或整流成311V直流,再测量直流电的电流。

还没买,京东有些用户说飞利浦3W的是阻容降压,电流比5W要大。
我一看这欧司朗的3W也是一样比4.5W的电流大,看来不管飞利浦还是欧司朗,节约成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B:
3w用的阻容,功率因数0.2,4.5w用的ic,功率因数0.5。3w的省电,电表只管有功功率。

网友:
这些都是最低端的,根本就不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司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要抬举了它。

只是,飞利浦更垃圾!

老大,你不会是让我们通通买松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w用的阻容,功率因数0.2,4.5w用的ic,功率因数0.5。3w的省电,电表只管有功功率。 ...

用IC怎么功率因数才0.5?什么IC啊?不是pfc那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IC怎么功率因数才0.5?什么IC啊?不是pfc那种吧

一种ic是开关电源,还有一种线性ic,都是0.5左右。不是pfc,价格和体积都不允许啊。
省电是肯定的,白炽灯光效10lm/W,这种带罩的LED大概80lm/W,不过对于单个家庭来说,这点电意义也不大。

网友:
搞一批同时点亮,用功率表去测最明确。比白炽灯省电是肯定的,但省钱就未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司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要抬举了它。

只是,飞利浦更垃圾!

严重同意,飞利浦的低端电源都是我们代加工的,电容都是国内厂家的,管子是台湾或韩国的,那个节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种ic是开关电源,还有一种线性ic,都是0.5左右。不是pfc,价格和体积都不允许啊。
省电是肯定的,白炽 ...

如果直接二极管电容滤波,是不是功率因数大概就在0.5左右呢?
虽然电流小,但电压比较高,线性的功率没问题吗?

网友:
电流不带表功率.
有功功率有三个因素啊,电压电流及功率因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接二极管电容滤波,是不是功率因数大概就在0.5左右呢?
虽然电流小,但电压比较高,线性的功率没问 ...

差不多0.4-0.5左右;线性的要用高压灯珠,单颗LED里面是3-7颗芯片串联的,全部串联后总的电压需要跟母线电压接近。

网友:
上个我看到拆解用料比较夸张的灯6.5W的然后也入手了个不过这个灯发热比较大。频闪我就没有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0.4-0.5左右;线性的要用高压灯珠,单颗LED里面是3-7颗芯片串联的,全部串联后总的电压需要跟母线 ...

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高压灯珠
假设使用的单颗LED是内部7颗芯片串联而成,每个芯片假设3.3V,每颗LED压降23V左右。然后10~12颗串联,电流25mA,供电电压大概230V~276V,假设输入交流整流滤波以后,直流电压250V~340V,线性调整IC最大功率大概是2.75W,不算大,底座散热好一些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自己阻容做了一个,25支最常见的那种草帽。功率1.7瓦,功率因数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