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 C++ C语言设计过FPGA吗?

楼主(2015-09-08):
大家用 C++   C语言设计过FPGA吗?
在xilinx下vavido下 C++   C也可以设计FPGA 了

网友:
C都可以?长知识了

网友:
只是一个c语言的翻译器,而且xilinx仍然在开发,并不建议使用

网友:
C语言也可以?

网友A:
类似如SystemC很早就有,但个人感觉,此C非彼C,虽然有着相似的语法,但内涵完全不同
FPGA所需的硬件逻辑电路设计思想还是绕不开的,理解了这些,C或HDL都无本质区别
没有这些基础,试图在仅熟悉经典C的前提下,就做出产品级的FPGA设计,也是不现实的

网友:
不要试图用程序员思想设计FPGA代码

网友:
即使是C,最终它还是要翻译可综合的语言。C语言的架构跟Verilog和VHDL相差甚远,并不适合用在FPGA,想开发FPGA,还是乖乖地学Verilog或者VHDL吧,语言并不难,难的是从FPGA跟嵌入式开发的思想完全不同。

网友:
两种语言的编程思想差别特别大,想做特定的应用,最好还是使用特定的语言,去体会特定的思维模式。语言虽然是工具,但是语言也是交流的基础。编译器虽然可以开发扩展支持,但是无法和特定圈子里的人交流,局限性很大。非要用中文在巴黎街头问路,会怎么样?

网友:
有翻译器可以把c翻译成 hdl 的。比如opencv v1 (c写的)就被翻译被在fpga上执行。c++么,太复杂

网友(2016-02-02):
嵌入式,FPGA嵌软核不就是C写的么

网友:
c不适合设计硬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如SystemC很早就有,但个人感觉,此C非彼C,虽然有着相似的语法,但内涵完全不同
FPGA所需的硬件逻辑电 ...

我是来赞楼上的,说的不错。

网友:
这样设计就看解释器的效率了
用软件的思路设计FPGA是不可行的。

网友(2016-04-08):
用FPGA和CPLD开发过几个项目(液晶驱动带2D加速,高速AD采集,高速线阵CCD,面阵CCD等等),即学即用,没感觉有思维需要多大转变,理解好几个概念就好了,例如不同时域同步,阻塞和非阻塞赋值,并行处理,时延,时域约束,亚稳态等等...只是电脑太次,不支持多核的综合器,综合速度极慢,快赶上编译LINUX内核速度了

网友:
楼主牛逼,这都可以,佩服

网友:
你指的是里面单片机吗?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初次听说可以用C开始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