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设计和FPGA设计有啥区别 ?

楼主(2015-09-08):
请教,大家谁做过 ASIC设计?
ASIC设计和FPGA设计有啥区别 ?

网友:
没做过。

基本逻辑是ASIC要啥有啥,根据需求选择工艺库,逻辑单元,etc;FPGA是必须使用已有的逻辑单元,按照FPGA的结构优化设计。

网友:
ASIC是天价,FPGA相对来说很亲民。
据说现在ASIC都是先在FPGA上验证一下,再量产

网友:
ASIC设计比FPGA要复杂的多的多,光是RTL设计的话两者倒是比较接近,但是ASIC要考虑的点比较多,毕竟一次投片要几百万几千万。FPGA一片才多少钱,还可以重复编程。

网友:
差别应该挺大的,比如一个4选一多路选择器,ASIC应该是拿门电路搭建,而FPGA是拿查找表查出来的,这几乎就是原理型的区别了,,,FPGA就是一块一块的RAM构成查找表,所有电路都由查找表查出来的

楼主:
有没有 做过 FPGA转ASIC设计的,如何 将FPGA上的设计,转到 ASIC上,还要做哪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