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电机驱动芯片,谢谢

楼主(2015-09-08):
之前用irf3205,用51单片机直接驱动,觉得发热比较严重。
现在想用irlu7843,但是好贵。还有别的推荐吗?
另外求推荐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298N不是很好用。

btn7971使用手创制作的模块,一个51 io驱动不起来。需要接上拉电阻才行,请指教改进办法。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A:
驱动多大的步进电机,给出具体参数才好帮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多大的步进电机,给出具体参数才好帮你推荐!

1.5A的,目前对步进电机还没有深入研究,麻烦电机和驱动一起推荐吧。主要是电子设计竞赛用。

网友B:
你这图片怎么这么眼熟?是苹果猫的头像吗?

网友:
A3972,LV8731这个电流大小,只能用42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A的,目前对步进电机还没有深入研究,麻烦电机和驱动一起推荐吧。主要是电子设计竞赛用。 ...

海华博远的芯片可以看看 thb6064 thb6128

网友C:
我都是自己搭建分离元件的
功率电压电流全由自己决定
自由度很大
呵呵
上一个自己做的 H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自己搭建分离元件的
功率电压电流全由自己决定
自由度很大

单排的那个驱动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自己搭建分离元件的
功率电压电流全由自己决定
自由度很大

你下面三极管的图,没直通互锁,难道靠前面芯片保证不同时为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片怎么这么眼熟?是苹果猫的头像吗?

    我感觉也是眼熟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自己搭建分离元件的
功率电压电流全由自己决定
自由度很大

偶像呀,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下面三极管的图,没直通互锁,难道靠前面芯片保证不同时为0?

这个是我为自己的蓝牙遥控坦克设计的
配合AT89C2051单片机
所以无须担心下管基极同时为"L"
因为AT89C2051单片机上电复位时I/O输出全为"H"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排的那个驱动是什么

单排的那个是整流桥块
用来做4个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也是眼熟的很。

这个H桥的图片以前发过
头像是网上找的------------------LED4色变光灯

网友F(2016-03-11):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自己搭建分离元件的
功率电压电流全由自己决定
自由度很大

请问你这可以调速吗??我之前也是自己搭的分立元件,全用的NPN管来驱动PN桥式驱动。驱动一个P管用了一个NPN,驱动一个N管用了两个NPN。都是分开的,死区不会用

网友:
L6225,L6209可以驱动直流,步进电机

网友(2016-04-13):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可以调速吗??我之前也是自己搭的分立元件,全用的NPN管来驱动PN桥式驱动。驱动一个P管用了一个 ...

当你用pwm驱动时
便可以调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