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值的全志A10S的芯片的机顶盒TF卡安装运行debian成功!

楼主(2015-09-08):
经过几个昼夜的万能迅雷下载,终于
https://www.olimex.com/wiki/A10s-OLinuXino-MICRO#Linux里面的debian系统下载完了,烧录到我的8GTF里面,插上板子通电
windows下载和linux下的下载方法参考:https://www.olimex.com/wiki/A20- ... ith_my_A20_board.3F
我的烧写命令如下
#dd if=A10S_debian_3_4_GPIO_LAN_USBs_SDs_HDMI_LCD_I2C_100KHz_TS_4G_release_4.img of=/dev/sdc 确定是你的TF卡,而且不是sdc1 sdc2之类的,是sdc是整TF卡,插上usb读卡器前先
dd 命令烧写时很慢,查看进度方法:
新打开终端,输入
sudo watch -n 5 pkill -USR1 ^dd$
然后就可以在你dd命令烧写的那个终端看到每5s显示下进度了~~~

确定TF卡设备方法:
用ubuntu的磁盘管理工具更方便或者下面的方法
#ls /dev/sd*
插上后再
#ls /dev/sd*
多出来的那个就是你的TF卡
我已经有2个硬盘,
装一个硬盘的一般,TF卡设备估计是 /dev/sdb  这个要自己看,用ubuntu的磁盘管理工具更方便!

这个镜像包括2个分区和可以直接启动的UBOOT,好省事哦~~
连串口终端都不需要就可以自动启动
串口登陆账号密码:root/olimex是账号和密码
闲密码难记可以用
passwd来重新修改密码

奇迹出现了~~~~~~~
竟然完全进入debian系统了~~~~

上传了半天,终于传完~~~~
放出网盘分享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fmMXx

网盘内容

debian系统真相

上传种子~~

稍后放百度网盘~~~
Android的还没
测试了下,
内部nand分区OK
wifi RTL8188驱动好像OK,还没有配置wifi连接
有线网络OK
TF卡识别OK

不OK的:
1 mount -t nfs 失败,运行apt-get install nfs-common后OK
2 安装某些源失败,如 apt-get install curl失败,于是改安装源在最新的里面找到的
直接修改
root@A10s:/etc/apt# vi /etc/apt/sources.list
deb http://ftp.cn.debian.org/debian/ wheezy main contrib non-free
deb-src http://ftp.cn.debian.org/debian/ wheezy main contrib non-free

#deb http://ftp.debian.org/debian/ wheezy main contrib non-free
#deb-src http://ftp.debian.org/debian/ wheezy main contrib non-free
保存后
apt-get update一下

3外置OTG的USB NG
发现肯定是USBdetect ID脚等设定不对,找到 盒子里面备份的nanda分区里面的 script.bin  用debian系统的/root/目录下的/sunxi-tools 里面的 bin2fex转换成fex
#./bin2fex  script.bin  script.fex
对比当前debian系统的 /boot/带hdmi的文件夹里面的分区的fex文件
修改hdmi里面的fex文件。找到usbc0 位置对比,改成我Android盒子nanda里面的./bin2fex  script.bin  script.fex  fex文件一样,然后又转成bin文件考到TF卡的/boot/script.bin 替换
修改重点内容为

[usbc0]
usb_used = 1
usb_port_type = 2
usb_detect_type = 1
usb_id_gpio = port:PD04<0><1><default><default>
usb_det_vbus_gpio = port:PG00<0><0><default><default>
usb_drv_vbus_gpio = port:PD06<1><0><default><0>
usb_host_init_state = 0

[usbc1]
usb_used = 1
usb_port_type = 1
usb_detect_type = 0
usb_controller_type = 0
usb_id_gpio =
usb_det_vbus_gpio =
usb_drv_vbus_gpio = port:PG13<1><0><default><0>
usb_host_init_state = 1

重启系统后外置USB完美!!!
先附上 script_a10s_linux_HDMI-modify.zip

里面有说明:
烧好镜像后,重新插上TF卡,把所有文件拷贝到 /boot/
有提示替换script.bin即可,断电重启,串口都不用插就可以进debian了
而且外置USB可以插鼠标咯,U盘也行

楼主:
是啊
暂时没搞,反正安装软件一句 apt-get install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暂时没搞,反正安装软件一句 apt-get install就搞定了!!

楼主上次好像有发淘宝链接这个电视盒,能否再发一次

网友B:
这个机顶盒是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次好像有发淘宝链接这个电视盒,能否再发一次

最后一个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k17vf27a0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顶盒是啥配置?

全志A10S芯片512内存 4Gnand
自己焊TF卡可以随意扩展~~
具体看链接~~

网友:
全志A10芯片是不是没有详细的寄存器配置介绍?

楼主:
这个debian系统不流畅~~
打开网页和安装XBMC
apt-get install xbmc
能卡出翔来~~~

网友C:
其实不好玩!因为没资料。有资料才有研究价值!适合于买回来折腾几天就放弃的那种

网友D:
我整过迈乐i7。我博客里有折腾手记。A31可比A10s强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整过迈乐i7。我博客里有折腾手记。A31可比A10s强大多了

大神,你博客怎么进去,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整过迈乐i7。我博客里有折腾手记。A31可比A10s强大多了

A31的盒子可没这么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0.vFTQ29&id=521343242059&_u=k17vf27a020 ...

慢了一步,我艹,被人抢了

网友E:
机顶盒多少大洋?比树莓派还便宜?

网友:
就爱折腾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整过迈乐i7。我博客里有折腾手记。A31可比A10s强大多了

运行XBMC流畅么?
我这个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好玩!因为没资料。有资料才有研究价值!适合于买回来折腾几天就放弃的那种 ...

资料基本都有开源,接口定义从 script.bin转换出来基本也在script.fex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顶盒多少大洋?比树莓派还便宜?

40包邮,不过已经没有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行XBMC流畅么?
我这个卡死~~~~~~~~

没跑图形界面。A31开源内核现在就一个simplefb,效率特不行。现在挂了个网站和一个Transmission,网址是https://weirm.info

网友:
这个比较不错,可以没有A10S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跑图形界面。A31开源内核现在就一个simplefb,效率特不行。现在挂了个网站和一个Transmission,网址是h ...

蛮好的,你的域名是买的还是??
网速蛮快啊
服务器是软件是?
用workpress好像某些资源被墙,linux下的浏览器打开时跑起来卡死~~
需要优化,有空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蛮好的,你的域名是买的还是??
网速蛮快啊
服务器是软件是?

域名是买的。服务器跑LNMP。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包邮,不过已经没有咯~~

这价格,太亲民了。

网友:
屌到宇宙没朋友,哈哈

网友:
  淘宝店中的公告:ps 店主正在全力研究这个盒子的玩法,近日将固件备份出来

如果店主心情好点,不感冒发烧,找到漂亮女朋友,从而少撸点,从而精力旺盛,估计后期会把linux固件编译出来。openwrt 也编译出来。

  nb啊。

网友F:
我觉得树莓派2出来以后,全志的唯一可玩性就是原生SATA口,so A10S & A31都属于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好玩!因为没资料。有资料才有研究价值!适合于买回来折腾几天就放弃的那种 ...

除了GPU驱动其他都完全开源了。寄存器手册linux-sunxi社区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树莓派2出来以后,全志的唯一可玩性就是原生SATA口,so A10S & A31都属于鸡肋…… ...

树梅派那个DSI接口和糟糕的电源管理做便携设备是问题啊

网友:
512M内存有点低了说实话。跑点音源合成器之类的1G是起步价。我重点关注A20类和H8设备,哈哈

网友:
真羡慕你们有时间又精力折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树莓派2出来以后,全志的唯一可玩性就是原生SATA口,so A10S & A31都属于鸡肋…… ...

再次捉住大湿。请问aria2的配置文件到底在什么位置?我装好了,但是找不到配置文件。yaaw貌似也不好使,不像transmission那么简单好用啊,求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再次捉住大湿。请问aria2的配置文件到底在什么位置?我装好了,但是找不到配置文件。yaaw貌似也不好使, ...

每个系统不一样,我是Gentoo,在/etc/conf.d/aria2里面指定ARIA2_USER和ARIA2_CONFIG启动脚本自己就会干活,实际上是通过--user和--config-path参数传入aria2c进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每个系统不一样,我是Gentoo,在/etc/conf.d/aria2里面指定ARIA2_USER和ARIA2_CONFIG启动脚本自己就会干 ...

我装的也是gentoo。那些镜像我一个一个试了一遍,觉得最顺手还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装的也是gentoo。那些镜像我一个一个试了一遍,觉得最顺手还是它

A10S能装gentoo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10S能装gentoo吗?

跟狐狸大湿讨论的是在香蕉派

网友:
引用 楼主:
A10S能装gentoo吗?

话说你真是很厉害!我都是直接用别人做好的镜像,我只是一个普通用户,把香蕉派搞成一个下载机来用而已,你们是骨灰级专家。

网友:
我觉得Debian方便。我的机顶盒上跑的是Debian 8。更换了emmc

网友:
A10的大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跑图形界面。A31开源内核现在就一个simplefb,效率特不行。现在挂了个网站和一个Transmission,网址是h ...

这个不错,大一就这水平,太强了。

网友H:
我靠   这么牛,我看了下那个淘宝链接,已经下架了啊

网友:
大神啊,是不是   芯片是全志A10S的  基本都可以跑了?

网友:
或者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啊,我想把我家里闲置的机顶盒也给做了

网友:
我把我的机顶盒也拆开了,是全志A20的,放假的时候也玩玩

网友I(2015-10-22):
楼主,请问这个板子是几层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问这个板子是几层板的?

应该是4层板吧,现在在玩全志H3了,A10S内存不够用跑Android卡死
跑linux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靠   这么牛,我看了下那个淘宝链接,已经下架了啊

迪优美特的x7也是这个板,我拆了,也一样。你可以网上去淘淘

网友J:
有兴趣的电工们,去搞搞orange pi吧,H3的性能,HDMI接口、SATA接口、USB接口、WiFi、蓝牙,应有尽有,原理图都有。就差你的创意了!有空倒腾这连原理都不清楚的落伍机顶盒,还不如去琢磨琢磨GPIO库的编写、DMA接口软件的编写…… 用orange pi做点有意思的东西也很好啊,网络打印机服务器、WiFi小车控制器、白板绘图机、航拍数据中心,或者家里猫狗自动饲喂机、基于opencv的运动报警器,甚至是做一个闹钟,一个钟表,一个厨房定时器,一个放在客厅电视机上根据人手势而发出换台指令的智能遥控,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点子。
只是有些奇怪的事,这些看起来就引人入胜的项目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真正开始去做,却有大批人喜欢钻研别人已经淘汰、落伍的东东,殊不知还有大好的河山在等着你啊,就在你的身边,各种派,树莓派、香蕉派、香橙派…………都是开源的,不用你去花费功夫“反向工程”就有人告诉你怎么用,你需要的就是想出一个点子,改变你自己的生活!
醒醒吧,我的电工同僚们啊,咱们做点对社会有用的吧,收购旧货、拆解、反向之类的东西不适合咱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服务自己快乐大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兴趣的电工们,去搞搞orange pi吧,H3的性能,HDMI接口、SATA接口、USB接口、WiFi、蓝牙,应有尽有,原理 ...

我现在就是在玩ORANGEPI PC
性能NB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玩ORANGEPI PC
性能NB

嗯嗯,敢问都在做哪方面的工作啊?可以交流交流啊。
我最近暂时还停留在树莓派上,最近捯饬wiringpi IO库,哎,因为调试硬件,大部分操作都得要跟GPIO打交道。

网友:
  这价格真猛   不过这么低廉的机顶盒原设计装的什么系统,真的能看网络视频,能播U盘视频么。 不会跟MP4一个效果吧。     是不是可选从NAND或SD卡启动    装起来系统也不能用红外遥控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兴趣的电工们,去搞搞orange pi吧,H3的性能,HDMI接口、SATA接口、USB接口、WiFi、蓝牙,应有尽有,原理 ...

讲得有道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兴趣的电工们,去搞搞orange pi吧,H3的性能,HDMI接口、SATA接口、USB接口、WiFi、蓝牙,应有尽有,原理 ...

研究了下orange pi,发现技术支持不太好,H3 的datasheet也下不到,看来来日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嗯,敢问都在做哪方面的工作啊?可以交流交流啊。
我最近暂时还停留在树莓派上,最近捯饬wiringpi IO库 ...

我刚刚移植了个orangepi_PC_gpio_pyH3
在香橙派上用Python控制IO口的。。。就是玩玩而已,也没想出来用它干点有意思的事情,要是你有想法可以一起玩玩
https://github.com/duxingkei33/orangepi_PC_gpio_pyH3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移植了个orangepi_PC_gpio_pyH3
在香橙派上用Python控制IO口的。。。就是玩玩而已,也没想出来用 ...

H3有,不过在秋秋群里你去官网找下就知道了
支持,还得自力更生

网友:
还是A20最完善,原生SATA,可直接带LVDS/TTL屏,就是性能差点,香橙派这两个都没有了,真心不如树莓派2好玩。

网友L:
这个板子适合安装无图形界面的 debian 或 ubuntu server。可以做 NAS,还能运行嵌入式版的迅雷 xware,然后通过远程控制 xware BT。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我用 cubieboard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板子适合安装无图形界面的 debian 或 ubuntu server。可以做 NAS,还能运行嵌入式版的迅雷 xware,然后 ...

我也试试嵌入式的迅雷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3有,不过在秋秋群里你去官网找下就知道了
支持,还得自力更生

恩,是得自力更生,自己写库但是这个又不提供datasheet,又不好意思顶着公司的名义去签NDA,晕,这个……纠结啊。
所以还是希望你们这些大牛快些把“库”完善了吧,这样就能多很多好用的设计^.^

另,香橙派用python的库,IO延时函数最小能做到做少?1ms?还是1us?
树莓派的python IO库,支持的最小延时是1ms,晕,这样长的延时,想做个IO应用都难啊,比如软件I2C
所以操作IO还是频率高些好用。比如像树莓派的wiringPI,最小延时是1us,这样按照最理想的状态可以有1MHz的操作频率(最理想速度),这样才有更实际的应用价值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研究了下orange pi,发现技术支持不太好,H3 的datasheet也下不到,看来来日方长。 ...

嗯,这些个开源的硬件,都不提供主芯片的数据手册,比较扯。不过幸好有稳定的操作系统,我测试使用c4卡的树莓派,连续开机延时一段时间断电关机10秒再开机,两周有上千次试验都没有系统错误过,树莓派系统的稳定性可见一斑!
不过经过这样的测试,我发现用class4的卡不会出错,而用class10的卡,错误频率非常高。看来在TF卡的选择上性能和稳定性,需要有所取舍啊。

继续,上面说了,树莓派是系统比较稳定,所以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软件上,用树莓派上带的各种“库”借助java、python、C……就能实现各种想法。何乐而不为呢?
有了datasheet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自己移植系统?自己DIY重新造一个轮子?当然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也许过两年我们之中的XX也会成为计算机行业内的大牛很有建树,推出XX-PC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样做就有悖于树莓派“0压力学Linux”的初衷了。所以我们应该立足眼下,树莓派的系统现在情况比较好暂时没有从底层需要改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先把注意力放在软件上,毕竟各种各样新奇设计都是源于应用软件的,这个跟底层、跟datasheet几乎没有关系。
就眼下看,树莓派能提供的这些资料是可以完成我们的新奇想法的,至少我们可以去试着做一做,遇到困难实在搞不定了,可以在坛子上问问看,那些有“册子”的老鸟们,我相信会很乐意帮助你的。
所以先别以“没有datasheet”为理由吧,这么快就放弃树莓派或者香橙派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不在那几页纸上,真正的精华是软件!你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这些个开源的硬件,都不提供主芯片的数据手册,比较扯。不过幸好有稳定的操作系统,我测试使用c4卡的 ...

学习研究这些板子的根本目的是 能用这些平台(芯片)做些产品,所以我个人不太喜欢树莓派,因为他的芯片都很难买到。
如果单纯从学习linux的角度来看,无所谓底层芯片了,用什么平台都一样。

网友(2016-01-25):
带sd卡的都可以这么玩。还有很多镜像呢,cubian啥的都可以。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J:
嗯,这些个开源的硬件,都不提供主芯片的数据手册,比较扯。不过幸好有稳定的操作系统,我测试使用c4卡的 ...

顶你,虽然是老帖了。

网友M:
记得有两个A20的盒子在家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记得有两个A20的盒子在家吃灰呢

A20的开发板资料大把,你可以玩玩。

A10S已经挂咸鱼送人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A20的开发板资料大把,你可以玩玩。

A10S已经挂咸鱼送人了

咸鱼是啥 论坛吗?
哎 , 没时间搞呢 ,android源码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咸鱼是啥 论坛吗?
哎 , 没时间搞呢 ,android源码是有的!

咸鱼就是淘宝的二手市场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A20的开发板资料大把,你可以玩玩。

A10S已经挂咸鱼送人了

上次论坛推荐的那个49元的H30的有没的搞。能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次论坛推荐的那个49元的H30的有没的搞。能否试试。

主要是便宜,上次那个众筹的,配置太低,完linux可以
玩Android还是算了吧,目前不说主频,单说运行内存至少起步是1G ram ,否则卡的生不如死
现在TB上那些几十块的便宜盒子基本都是全志的芯片,低于1G,一般都是512M内存,绝对卡死。。。。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便宜,上次那个众筹的,配置太低,完linux可以
玩Android还是算了吧,目前不说主频,单说运行内存 ...

正在学着玩树莓派,python。有什么好建议,是否需要搞块国产的廉价派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正在学着玩树莓派,python。有什么好建议,是否需要搞块国产的廉价派玩玩。 ...

有派玩就行咯,国产的基本就是全志的,都差不多,要看你玩点什么,在linux上面搞点项目开发,其实基本一样的,有驱动就行咯,没必要玩遍各种派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