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寸液晶驱动时钟Dclk大小的选择有一些疑问

楼主(2015-09-08):
如图

参考手册里给出了典型值是9MHz,现在我手里刚好有48MHz的晶振,我想通过4分频到12MHz来驱动,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妥妥的可以啊,只要频率不超过最大最小值就行。

网友A:
我试过几款液晶,频率超过10M马上就不能用了。你最好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几款液晶,频率超过10M马上就不能用了。你最好验证一下。

那是不是时钟的最小值不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时钟的最小值不限

你眼睛有限制

网友:
没问题,一点都不用担心

网友:
48M 可以分成8M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时钟的最小值不限

肯定了,这些都带控制器的,你随便多慢都可以。快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