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实现手机上能看到车间机器运行情况?

楼主(2015-09-08):
刚刚接到老板示意,说是想通过手机能看到车间机器运行情况。车间机器不少,主要是想看到自动运行的机器情况,正常运行,报警停机,机器没开启等不同情况。
这方面东东要怎么下手,或是买现成的模块与plc相连?
谢谢大家,给个思路先。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个检测各机器运行状态的设备,再做上能连上互联网的功能,用网口/WIFI/GPRS都可以,再找一个开放的物联网平台,按照它的通讯协议做接入就行。物联网平台都支持电灯控制,你就把设备当成灯,停机就发送灯灭的数据,开机就发送灯亮的数据。

物联网平台都有相应的手机APP可以查看,看那盏灯灭了就知道哪个设备没运行了。

思路够清楚了吧。

网友:
对功能描述得太笼统了

网友:
很简单,问下你们老板打算给多少钱,运行维护费预算每年多少。
如果没有,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手机跟在车间工作的下属视频。

网友:
高清网络摄像头...........................呵呵

.

网友:
用网络摄像机最简单,造价最低吧

网友:
买些GPS定位器带告警的,用app就可以查看全部了

网友:
论坛不在庆科的模块。然后微信。估计你老板也只想想,一说钱就这样了。

网友:
买两个iPhone,开facetime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点子。相对来说还是买成品简单些。物尽其用呀。

网友:
电脑+摄像头      最简单的做法,不需要太多开发和维护成本。  电脑上、手机上装个teamview 远程监控。

网友:
车间装摄像头貌似非法

网友:
车间是机床设备吗,可以看一下mes系统

网友:
就是个摄像头,启动报警功能,对准 设备 停机报警 的灯。关于看机器没开启要不就通过摄像头人工识别,要不就加个模块,机器停机后模块输出报警,然后和前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