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 无法生成.hex文件,提示*** ERROR: CAN'T OPEN FILE

楼主(2015-09-08):
Keil 4 无法生成.hex文件,output选项中已勾选create hex file。
编译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PWM.c...
linking...
creating hex file from "pwmhex"...
OBJECT TO HEX FILE CONVERTER OH51 V2.6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1 - 2001
*** ERROR: CAN'T OPEN FILE 'pwmhex'
"pwmhex" - 0 Error(s), 0 Warning(s).

PS:1.已尝试过keil3,同样问题;
      2.安装在C盘下也没作用;
      3.工程发给同学,在他电脑上可以生成.hex文件;
      4.工程名并无特殊字符。

哪位大神能知道解决办法,不甚感激,谢谢

楼主:
搬个小板凳,在线等

网友A:
start debug session 前,按下build target(快捷键F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debug session 前,按下build target(快捷键F7)试试

试了,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没和谐. Win7需要以管理员身份和谐.

网友C:
应该是没和谐成功吧.但是编译的时候又没有出现提示,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和谐. Win7需要以管理员身份和谐.

试了,也不行,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和谐成功吧.但是编译的时候又没有出现提示,比较奇怪...

搞了近一天,无语了,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我家里电脑 WIN7  64   用 KEIL UV4  没有任何异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电脑 WIN7  64   用 KEIL UV4  没有任何异常啊

额,我想大多数人都应该没问题吧,但是我拜读了一下有着这个问题的也不少,只是不知怎么解决的,不是太想重装系统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我想大多数人都应该没问题吧,但是我拜读了一下有着这个问题的也不少,只是不知怎么解决的,不是太想 ...

重新找一个  UV4  管理员身份运行   装一下 破解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找一个  UV4  管理员身份运行   装一下 破解试试看看

还是不行,我也是醉了

网友:
设置兼容性,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不如把工程上传给大家看看

网友E:
不像是工程问题,好像是系统问题,由于没碰到过,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是工程问题,好像是系统问题,由于没碰到过,帮不了你

恩恩,无奈装了虚拟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