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KL从LLS模块唤醒后串口不工作

楼主(2015-09-08):
做一个低功耗系统,使用的是MKL16Z128,系统休眠进入LLS模式,现在使用的是NMI_B引脚连接按键,按键唤醒,唤醒后串口不工作,在nmi_isr中断服务函数中重新初始化串口还是不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有遇到过吗?非常感谢!

网友A:
LLS串口是不工作的,你需要退出LLS,串口处理完后,在进入L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S串口是不工作的,你需要退出LLS,串口处理完后,在进入LLS

非常感谢!
已经搞定,我在进入LLS模式前,讲UART的引脚设置为普通IO,并输出低电平。导致唤醒后串口无法工作,修改后唤醒正常工作了。
但是也挺奇怪的,我唤醒后马上初始化串口,同时吧UART两个引脚初始化为串口使用,仍然无法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已经搞定,我在进入LLS模式前,讲UART的引脚设置为普通IO,并输出低电平。导致唤醒后串口无法 ...

你可以参考FRDM-KL25的低功耗例程,里面有唤醒后,重新配置串口工作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FRDM-KL25的低功耗例程,里面有唤醒后,重新配置串口工作的代码。 ...

好的,非常感谢,我看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