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_W5100_SERVER,源码+app

楼主(2015-09-08):
驱动代码是网上抄的。app也是抄的。反正都是抄的。所以给大伙分享一下。
app是客户端模式。5100服务器模式。
服务器地址192.168.1.105     端口5000
客户端发送数据,服务器会返回信息提示。
目前只能局域网。后续再看看是否能

欢迎指点。

网友:
mega8用AVR Studio4开发?

网友:
我以前也玩过M8+28J60开源的网络协议栈~~~
支持下

网友:
支持一下!等有空再弄一下!楼主的5100板子是买的吗

网友:
好屌啊回头看看

网友:
  好直接的项目。

楼主:
老兄。怎么说?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手机app的界面好直接,没有一点多余的功能

网友:
apk是基于什么平台做的?

楼主:
刚才把外网通讯给搞通了。按耐不住喜悦,来发帖。。。。
那么说有移动的地方我就能控制我的板子了。好好玩。

最多可以同时开4个端口,意思是可以有四个客户同时操作。

还有一个问题,路由重启之后ip就会改变。所以。。。。

楼主:
这么好玩咋没人顶啊!伤心

网友:
重启后IP改变的问题可以用花生壳解决啊

楼主:
正在看呢。说是要注册域名。还要收费。

网友:
ATMega8做web服务器容量太小了,复杂的控制应对不了.

楼主:
俺不是WEB服务器。是TCP服务器。

花生壳软件要一直开着才能解析动态IP吗?开电脑多费电啊。谁教教我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不是WEB服务器。是TCP服务器。

现在无线路由器都支持花生壳之类的自动登陆。
可以在路由器 动态DNS 中设置
花生壳用免费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