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柜布局布线规范请教

楼主(2015-09-08):
如图电气柜,从顶至下,依次为:

||  空开  |  插座  |  开关电源  |  接线端子  ||
||        交换机          |            PLC           ||
||  电参采集   | 功图采集   | 无线接收模块  ||

其中:1.无线接收模块,尽可能靠近外边缘,箱体为塑料材质。
        2.接线端子方向与其余设备为垂直结构。
        3.底部出线。

没有做过类似东西,此布局是否合理,底部出线进来绕到上面才能接空开,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布局布线一般该遵循什么规范,什么该放哪,怎么走线等?非常感谢。

网友:
箱子小了点,要考虑走线的位置!

网友:
线槽转角的地方应该做无缝连接比较美观。。。。。

网友:
强弱、交直、干扰、输入输出、功能分开就差不多了,呵呵,细说有规范

网友:
  听各位讲课。

网友:
不懂,乱说。
1,总电源开关独立。
2,端子是不是在最下端是不是好一点。
3,右侧线槽能不能去掉,去掉查线反而简单。

网友:
貌似这个我以前做的时候,没考虑太多,只是东西放的散一点,走线槽位置恰当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设计PCB布局相似

网友:
空开放左上角是对的,开关电源一般也是放在上面,中间放一些控制类器件,最下面放接线端子。走线的时候注意强弱电尽量分开。

楼主:
现在搞成这样了,左上角是无线接收器,底下还有一层1200V转220变压器,接线端子、空开、电源直接可以接入底下上来的220,请指教,感谢。

网友:
一般的原则,1、发热量大的,功率大的器件放在上面或单独的地方,不影响其他器件。2、强电与弱点的回路在行线槽中能尽量分开走。3、尽量满足导线最短的原则。3、考虑器件重量,尽量平衡。4、端子位置可根据实际出现位置排布,遇见下方的较多。 暂时想到这么多。

网友:
下面的布局粗看一下就还好。上面的布局粗看我就有意见:电源部分一般放下面,进线总不能悬空进来吧。设备一般立着,传感器这些大多在上面,又走线到下面的控制器那里不妥。布局还是要多用心,多几个方案比比。
一般尽量少交叉、来回,就比较好了。

网友:
接线规范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看看下你的出线口,如果上部可以出线,那下面的图可以,如都在下面出线,你控制器什么的都放上面就不怎么好,和强电是交叉影响,还不如刚开始的布局

网友A:
好眼熟的1140油田井场设备,今年油田生意好惨淡呀,你们还能拿到这种单子真幸运,油田采购我们的电机保护器。你这电控柜方便走线就好,又没什么发热元件,个人还是倾向于你刚开始的布局。

网友:
我搞电控柜的,留个脚印

网友:
一气看完,膜拜。

好文!

楼主(2016-03-24):
引用 网友A:
好眼熟的1140油田井场设备,今年油田生意好惨淡呀,你们还能拿到这种单子真幸运,油田采购我们的电机保护器 ...

哈哈,好眼力

网友:
我有一个设备,为了考虑设备外形美观,需要把配电盘分在两个盘里

网友:
强电和弱电尽量远离分开

网友:
拿什么画的图呢?

网友:
你到霍尼韦尔的官网看看C300控制的控制柜布局即可,很清晰的说明了如何布线和构架!

网友(2016-11-16):
一般来说,电源及信号引线遵守上进下出原则,信号线或控制线强弱分开,发热量大的最好位于上部,或对流良好的地方,在一个,注意施工方便,且便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