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云台电机磁铁的固定和使用

楼主(2015-09-08):
最近发布海绵宝宝红色旺财系列之高速无感FOC开发板之后,超多朋友问我能不能开发无刷云台的DEMO,感觉大家对电调的兴致还没有云台的高,估计是加了陀螺仪感觉比较高端,另外,也许是姿态控制本身就比较吸引人吧!

所以今天就去买了一个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银燕云台电机GB2806,价廉物美的东西,100KV,12N14P,3S LI-POLY.
测量了一下电机的参数:
R = 10.5                欧姆左右
L = 2.22~3.05        毫亨左右

因为以前用过奥地利微电子的磁编码器,手头上就有了多余的配套磁铁,现在的问题是,磁铁可以刚好塞到电机的洞洞里面去,但是洞洞是由导磁的金属包住了,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磁铁是正确的安装吗?业界通常是怎么搞的?
本人云台小白,诚意求教。谢谢!

分开时:

装上后:

网友:
一般是用集成好光电编码器的电机

网友:
支持搞出云台的DEMO,现在也在折腾云台

楼主:
我现在使用英飞凌最新的TLE5102B 磁编码器,现在是机械组装很头疼!而且不知道磁铁装的对不对,手头没有样本,也没有机械加工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英飞凌最新的TLE5102B 磁编码器,现在是机械组装很头疼!而且不知道磁铁装的对不对,手头没有样 ...

径向充磁的磁铁就行
磁铁的中心对着传感器的敏感中心

网友A:
那个无刷云台用的是普通的无刷电机配上MPU6050之类的就可以了吧?貌似不用什么编码器。至少那个开源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开源的不感兴趣,想做个飞宇的手持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无刷云台用的是普通的无刷电机配上MPU6050之类的就可以了吧?貌似不用什么编码器。至少那个开源的是这 ...

开源的不过是把bldc当作step dc用了,本身并没有将之做成伺服,不过确实是一个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的不过是把bldc当作step dc用了,本身并没有将之做成伺服,不过确实是一个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

就是说在找到基准后,就当开环步进电机使用,是这样理解吗?
咦?好思路!
网上有视频效果吗?是所谓的俄罗斯开源那个吗?
我可以先试试效果,增加点信心。

网友A:
海绵宝宝,你要是用无感foc做到那样就nb大发了!!!

网友:
应该不是开环,是通过调不同的pid参数来跟踪的哦。那个开源的,调参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在找到基准后,就当开环步进电机使用,是这样理解吗?
咦?好思路!
网上有视频效果吗?是所谓的俄 ...

基准都不需要找,云台上的姿态板直接反馈姿态,与目标姿态作差,然后去转动电机使得误差消失。

楼主:
都是夜猫子!是俄罗斯开源的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绵宝宝,你要是用无感foc做到那样就nb大发了!!!

这个还是要用磁编码器作位置反馈的,不然大疆,飞宇里那么多聪明牛人不早搞了,先试试看开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绵宝宝,你要是用无感foc做到那样就nb大发了!!!

云台无感foc方法根本搞不定,云台超低速运行,无感的话算法压根检测不到转子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无感foc方法根本搞不定,云台超低速运行,无感的话算法压根检测不到转子位置。 ...

据说TI的INSTA-FOC之类的可以试试,论坛以前不是有人放过视频吗?做机械臂的。

网友:
简单测试,可以直接拿根直径与电机孔相同的塑料棒,插接(胶水)在电机上,并使端面与电机底座有几毫米的间隔;再把磁铁端面与这根塑料棒端面用胶水胶下就好;手艺活,误差别太大就行

楼主:
一直以来就听说手持云台火的不得了,但能做好的也只有DJI, 飞宇等屈指可数的有研发实力的几家,其他的都是什么老外开源的搞法,现在玩无刷电调都有点审美疲劳了,最近也有点兴趣玩玩云台控制,按自己的一贯方式,先搞个最简单最本质的系统来摸摸云台控制的特性和脾气,所以决定先从从易到难的方式来尝试,先排除无谓的功能,抓住关键,简化系统,也算个记录贴吧,上次四轴烂尾,这次不敢乱发帖了。

1.搞定有刷直流(带光电编码器)的伺服控制,包括电位器给定位置和上位机串口位置给定。
2.搞定3D姿态测量模块部分,务必有好的动静态性能和高的稳定分辨率。
3.结合有刷有感伺服控制和3D姿态测量,研究一下单轴姿态的稳定和跟随,看看有什么未知的困难。根据现在搜索的结果,一般都表现在超调和振荡上,希望自己能够解决。

4.在获取上述经验后,开始实现基于磁编码器的有感FOC云台控制,目标就是飞宇的手持3轴云台。

DJI的不知道,就摸了几下飞宇的,感觉要有如下控制特性:
a.在正常条件下,跟随快速无超调,非常平滑!
b.当云台稳定时,如果用手强制扳动手机,则会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回复力产生,放开手后,能够以一种带阻尼的方式平滑回复原位。
c.当时不了解,没有注意观察上电时候的初始化动作,应该会非常平滑的驱动到原点状态,我再看看网上视频确认一下。

从来没做过,请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提出一些我不知道的特性和难点,谢谢!

网友D:
云台驱动需要速度环吗?如果需要速度环那么速度是取自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驱动需要速度环吗?如果需要速度环那么速度是取自哪里呢?

哈!我也在入门中,以前一直搞无感,现在觉得有感也蛮有意思的!
昨天到书店买了一本讲交流伺服的书,感觉还不错,把一些背景和难点都比较清晰的指了出来,这样做东西心里就比较有谱了。

关于速度环的问题,一般是从光电编码器的输出得到,可以有什么M法,T法,MT法,就我这几天研究英飞凌的XMC1300的用户手册来看,英飞凌的POSIF模块结合CCU4模块,可以自动完成复杂的速度测量任务,包括非常低速时的速度测量,其实也难怪,因为英飞凌单片机从很早以前就是做车用控制器的,而定时器的丰富功能对于发动机的稳定控制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什么点火正时之类的,这就叫积累!所以学习使用英飞凌单片机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我现在正在开发有感有刷地位置伺服DEMO,这样用一个简单的原型就可以测试基本的云台要求了,努力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我也在入门中,以前一直搞无感,现在觉得有感也蛮有意思的!
昨天到书店买了一本讲交流伺服的书,感 ...

磁编码器,在低速测速时,有些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编码器,在低速测速时,有些鸡肋...

英飞凌的单片机用户手册和DAVE都可以给出极低速下如何正确测量速度的解释和代码!

网友:
放平,用胶什么的固定应该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英飞凌的单片机用户手册和DAVE都可以给出极低速下如何正确测量速度的解释和代码! ...

楼主可否就这个低速测速的部分给个提示,或是链接,最近做的东西需要处理较低的速度,非常感谢

网友G:
已经拆过大姜精灵的云台,里面用的只有多半圈的那种薄片电位器。简单易用成本低,楼主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就这个低速测速的部分给个提示,或是链接,最近做的东西需要处理较低的速度,非常感谢 ...

可以到英飞凌官网下载XMC1300的用户手册,在POSIF那部分会有深入的解释,另外,可以安装英飞凌免费DAVE软件,这样可以生成编码器的FOC的完整C程序,估计够你用了,注意安装时要费点功夫,不过这种唾手可得的东西还是值得的。
说实话,玩电机控制,找英飞凌是没错的!

还是给兄弟你直接的吧,我懂得找一个不熟悉的东西的痛苦,既然我 了解一点,我就顺便帮下你,给你来个无痛的吧!

英文版:

中文版:

首先看英文版的PAGE 1102 到PAGE 1108,仔细看看吧!我现在正在苦逼研究3轴无刷云台中,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拆过大姜精灵的云台,里面用的只有多半圈的那种薄片电位器。简单易用成本低,楼主参考下。 ...

多谢提示!

DJI没有用编码器?不会吧?!是现在的产品吗?

难道是舵机的搞法?直驱舵机?我所知道的做手持云台的可都是磁编码器TLE5012B喔!能给个照片吗?我有点不太相信。

现在英飞凌的技术支持不给力,连个参考的使用代码都不给,一直困在磁编码器的使用上,很浪费时间!都想换STM32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提示!

DJI没有用编码器?不会吧?!是现在的产品吗?

你这么卖力的帮英飞凌做广告它们居然一点不卖你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卖力的帮英飞凌做广告它们居然一点不卖你面子?

哈!面子是别人给的,我又不是什么大客户,凭什么给我面子?人家是讲商业行为的。

我以前在公司还和德国原厂的德国佬握了几下手,不过人家是不鸟我们的,国内的支持就算了,还是靠自己吧!

如果ST能够提供一个可以让我快速建立自己工程,并且能够使用固件库的PDF入门教程,我马上换平台!!!

我就想直接使用例子中的固件库函数让我快速初始化系统,然后自己写应用代码,但以前没搞定,而英飞凌却可以让我直接入门,所以就选它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飞凌的加密性比较地不错。
现在用XMC1301做伺服比较吃力,所以比较看好STM32F301的片子,有点想用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提示!

DJI没有用编码器?不会吧?!是现在的产品吗?

很早以前看的了,图没有。和村田的一款电位器规格大小一样,一根轴在电位器和马达之间穿过。莫大的拆解帖子里可能有图。
SV01A103AEA01R00 自己淘宝去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早以前看的了,图没有。和村田的一款电位器规格大小一样,一根轴在电位器和马达之间穿过。莫大的拆解帖 ...

刚刚看了一下淘宝,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安装是个问题,在业余条件下,可能磁编码器还好安装一些,我用AB胶水固定的,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H(2015-10-08):
dji的精灵系列全都是用的电位器的,悟才是用的磁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dji的精灵系列全都是用的电位器的,悟才是用的磁编码。

如果兄弟能给出照片就好了。多谢指出,毕竟磁编码器还真它妈的贵多了。

顺便说一下,做云台快一个月了,还没有搞定,今天有人告诉我,说外面有个哥们可以做到2,3天出活,效果还不错,我彻底受打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兄弟能给出照片就好了。多谢指出,毕竟磁编码器还真它妈的贵多了。

顺便说一下,做云台快一个月了, ...

给你发个精灵3云台的拆解链接,里面有图
http://bbs.5imx.com/bbs/portal.php?mod=view&aid=61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发个精灵3云台的拆解链接,里面有图
http://bbs.5imx.com/bbs/portal.php?mod=view&aid=61 ...

确实是的!非常感谢兄弟提供照片来源。
兄弟也是做过云台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面子是别人给的,我又不是什么大客户,凭什么给我面子?人家是讲商业行为的。

我以前在公司还和德国 ...

STM32F301R8,现在要整这个MCU了,现在还在苦于入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F301R8,现在要整这个MCU了,现在还在苦于入门啊。

买个F3的DISCOVERY板,很便宜,然后到ST官网下载配套的软件包,里面有好多例程的!希望对你有用!
我还是不太喜欢STM32,主要是以前看它的手册看不懂,感觉超不好,既然英飞凌用惯了,就准备用XMC4108(M4核)做需要高性能要求的东西,就准备这棵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F3的DISCOVERY板,很便宜,然后到ST官网下载配套的软件包,里面有好多例程的!希望对你有用!
我还是 ...

你的建议很对。ST这么多人用是因为便宜并且很容易买得到,不知道英飞凌的1300还有41XX这些价格怎样?好不好买?如果是用在汽车产品上的,应该以飞思卡尔和英飞凌这两家为主吧,看来STM32和英飞凌都得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F3的DISCOVERY板,很便宜,然后到ST官网下载配套的软件包,里面有好多例程的!希望对你有用!
我还是 ...

楼主开发电机程序有没有先用MATLAB仿真?调试的时候有没有用到上位机配合?

网友J:
STM32F301R8 这个还挺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32F301R8 这个还挺贵呀

哈,你好,据说都缺货了!现在做的咋样了,我也开始玩了,刚入门,被英飞凌的磁编码器搞郁闷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你好,据说都缺货了!现在做的咋样了,我也开始玩了,刚入门,被英飞凌的磁编码器搞郁闷了! ...

正在做。最近手上的项目太多了,疲于奔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在做。最近手上的项目太多了,疲于奔命呀

搞了几天英飞凌的TLE5012B,没搞定,老是不稳定,找原厂也没用,不知道奥地利微电子的好不好用些?
不知道为什么要原厂给个XMC1300的例程怎么那么难?

网友J:
引用 楼主:
搞了几天英飞凌的TLE5012B,没搞定,老是不稳定,找原厂也没用,不知道奥地利微电子的好不好用些?
不知 ...

这个IC我已经拿到样品了,还没测试

应该很简单的啊,都不需要软件配置的。直接就是ABZ相编码器输出接口,你示波器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IC我已经拿到样品了,还没测试

应该很简单的啊,都不需要软件配置的。直接就是ABZ相编码器输出接口 ...

哈,你先试下,我被搞郁闷了快一个星期,我觉得英飞凌应该学ST,帮助用户快速上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IC我已经拿到样品了,还没测试

应该很简单的啊,都不需要软件配置的。直接就是ABZ相编码器输出接口 ...

好好的传感器被你当霍尔用 这不是暴敛天物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好好的传感器被你当霍尔用 这不是暴敛天物吗

就是当编码器用啊

肯定不是当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当编码器用啊

肯定不是当霍尔

spi读值 输出三项电平信号就是跟hall输出值一样的 方波可以直接用来换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当编码器用啊

肯定不是当霍尔

光编和磁编有较大差别!谁用谁知道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非常感谢兄弟提供照片来源。
兄弟也是做过云台吗?

是的,也还在弄呢

网友L:
云台用磁编码器的多吗?无刷电机的不会有磁干扰吗?为何不用光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到英飞凌官网下载XMC1300的用户手册,在POSIF那部分会有深入的解释,另外,可以安装英飞凌免费DAVE软 ...

谢谢楼主,这段时间也在做这个,现在主要还要解决换轴、FOC控制优化和通讯设计了,用的CAN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云台用磁编码器的多吗?无刷电机的不会有磁干扰吗?为何不用光电呢

光电的做小很难,现在做云台的基本都是英飞凌SO8封装的TLE5012B,外加一块小小磁铁就可以搞定15位输出分辨率的信号,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我实际用了一下,真的不错,推荐使用!
我是用的SPI接口的(8M/S)速度进行读取,如果要简单,就直接上电后,读它的增量式ABI信号就可以了,什么配置都不用,12位分辨率,很容易使用的。

相比奥地利微电子的磁编码器,英飞凌的最大亮点就是只有8个引脚可以直接用万能板焊接,不需要浪费打板时间来测试,特别适合DIY。

网友:
你好,在论坛上看到你也在开发云台,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来到无人机公司工作。我们公司地址在深圳,今年3月份由原联想全球副总裁成立,分深圳、北京两个研发中心,包含 飞控、图传、视觉、云台等多个研发模块,现在人数在150人左右。现在我这边主要是云台组在招聘,高级嵌入式工程师,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的做小很难,现在做云台的基本都是英飞凌SO8封装的TLE5012B,外加一块小小磁铁就可以搞定15位输出分 ...

你好,在论坛上看到你也在开发云台,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来到无人机公司工作。我们公司地址在深圳,今年3月份由原联想全球副总裁成立,分深圳、北京两个研发中心,包含 飞控、图传、视觉、云台等多个研发模块,现在人数在150人左右。现在我这边主要是云台组在招聘,高级嵌入式工程师,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在论坛上看到你也在开发云台,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来到无人机公司工作。我们公司地址在深圳,今年3月 ...

啊,狮王!谢谢邀请,自己水平一般,暂时还没有这个想法,谢谢!

网友N(2015-12-03):
我问过方案商,他们说安装时要保证磁铁不能接触导磁材料。大神现在做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问过方案商,他们说安装时要保证磁铁不能接触导磁材料。大神现在做得怎么样了?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893048
在下的一点小小进展,不揣浅陋地放了上来,伺服专业人员看过笑笑就过了,勿喷哈。

网友O(2016-01-23):
我现在也开始接搞无刷云台了,目前对于硬件距离还很远,主要是很多都没有想法,没有拿到过具体的板子,基本都是纸上谈兵。但是又一直被要求先做理论推导。。我还是觉得先让电机听话才是当下最该做的。
PS:半年没来论坛了发现大神也开始搞无刷云台,真的好棒~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也开始接搞无刷云台了,目前对于硬件距离还很远,主要是很多都没有想法,没有拿到过具体的板子,基本 ...

现在不搞了!
搞了3个月伺服,小有成果后就转战别的了。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在低速的时候怎么检测转子的位置呢,反电势的做法在低速的时候行不通,(哭)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在论坛上看到你也在开发云台,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来到无人机公司工作。我们公司地址在深圳,今年3月 ...

你好,你们是在寻找云台开发吗?我们有自己知识产权的自稳云台开发能力,有兴趣合作加QQ60544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