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机XP中安装BC4.5++失败,

楼主(2015-09-09):
不知道为什么,下了就好几个版本都是这个样子,哪位高手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试试把安装文件放到虚拟机XP的C盘,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安装文件放到虚拟机XP的C盘,再安装

还是不行呀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虚拟机系统的原因

网友:
为什么用BC?

楼主:
编译UC/OS-II 呀

楼主:
解决了 特么按错了 应该是下面的那个EXE文件   哎,坑了好久